谁能帮我解忧?

楼主(2025-08-28):
我家大哥给电动车充电,插座在屋内,电动车在院子里。大哥在给电动车充电时,需很多次到院子里查看电动车充满电否,常频繁开关屋门……我就想能否做个电子装置,在屋内就可判断出电动车充满电否。大家能帮我出个点子吗?我打算在插头处串个万用表的电流表,电流表上没电流时就可能是电动车充满电了,大家说可行吗?

网友A:
买个这种表
预算充裕,选个带开关 定时关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这种表
预算充裕,选个带开关 定时关闭的

对的,看有功功率,低于一定值就算充电完成了,比如60V 3A的充电器,小于60W都可以认为是充满了。
或者像我这样自己做一个,想要什么功能自己设置。

网友C:
买个小米智能插座,可以遥测遥控的。

网友D:
这个多少钱

xch
50元

网友E:
买个智能充电器,充满自动停止的

网友F:
我的电动车充满电后差不多还有12瓦的功率,小区充电站能在微信小程序上看到用电功率。

网友C:
这是我家里正在用的3号智能插座APP截图。手机可以遥控它开关。也能定时开关,看当前负载功率和历史耗电。不是很准。够用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原来让大哥在前面也用着定时器,关键有时电动车电池放电程度不太一样,目前打算在电路串个廉价电流表试一下……

网友G:
建议时控开关最好。为什么呢?因为国内电价采用尖峰平谷梯度,都放在下半夜充电(24:00充到7:00),你管他充没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