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错误:"strin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25-08-29):
我在CubeID创建了一个C++项目。编写了代码,将main.c重命名为main.cpp。然后我在main文件中添加了#include <string>,但在编译时出现致命错误:"strin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是不是缺少CubeIDE标准库的位置?

网友A:
CubeIDE 未正确配置 C++ 标准库路径,导致编译器无法找到 C++ 标准头文件。

网友B:
直接重命名 main.c 为 main.cpp 不会自动切换工具链配置,编译器仍按 C 项目规则查找头文件。

网友C:
缺少 C++ 标准库路径

网友D:
未启用 C++ 支持。

网友E:
重新创建 C++ 项目

网友F:
CubeIDE 默认按 C 项目配置,未包含 C++ 标准库路径。

网友A:
手动配置路径

网友G:
路径设置

网友H:
建议使用.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