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IDE下载的问题
请问cubeide能使用CMOSI-DAP下载程序嘛?

楼主(2025-08-29):
可以的,不过需要看你用的CMOSI-DAP固件版本,有的支持SWD有的会有兼容问题。

网友A:
我试过用DAPLink刷的CMOSI-DAP,CubeIDE能识别出来,下载速度还行。

网友B:
建议先在CubeIDE的Debug Configurations里选CMSIS-DAP,如果能看到设备就基本能用。

网友C:
有些CMOSI-DAP只支持Keil或者IAR,CubeIDE下可能要自己配一下驱动。

网友D:
我感觉官方ST-LINK用着更稳,CMOSI-DAP偶尔会掉线。

网友E:
你要是纯做学习用,CMOSI-DAP配合CubeIDE足够了。

网友F:
CubeIDE里调试的时候,记得把Interface改成SWD,不然可能连不上。

网友G:
我之前也纠结过,最后发现CubeIDE其实对CMSIS-DAP兼容还不错。

网友H:
如果你用的是淘宝买的CMOSI-DAP克隆器,驱动要注意,有些是旧的版本。

网友I:
真不行的话,可以装个openocd插件,CubeIDE也能通过它来支持CMSIS-DAP。

网友J:
STM32CubeIDE 默认不直接支持 CMSIS-DAP 下载程序,但可通过 OpenOCD 配置实现间接支持。

网友K:
STM32CubeIDE 官方原生支持的调试器为 ST-Link 和 J-Link,未直接集成 CMSIS-DAP 的驱动或配置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