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烧录代码后发生了IWDG复位

楼主(2025-08-29):
在通过STM32 CUBE IDE的DEBUG选项烧录代码后,发生了IWDG复位。我使用的是STM32F030CC微控制器,在初始化外设之前读取了若干KB的闪存数据。每次调试会话时,复位都被识别为IWDG复位,能帮我理解这个逻辑吗?

网友A:
IWDG 在调试模式下需要被禁用。

网友B:
你在初始化外设前读取了 若干 KB 的闪存数据,如果 IWDG 的超时时间设置较短,而闪存读取时间较长,可能导致 IWDG 复位。

网友C:
硬件看门狗可能未正确配置。

网友D:
调试器影响?某些调试器在连接时可能不会自动暂停 IWDG,导致调试会话期间 IWDG 仍在运行。

网友E:
在 main() 初始化阶段禁用 IWDG。

网友F:
延长 IWDG 超时时间,让调试会话有足够时间完成初始化。

网友G:
在初始化前喂狗。

网友F:
LSI 时钟是否启用?

网友H:
复位都被识别为IWDG复位

网友I: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J:
ST的基础知识问题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