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HAL_GetTick() 导致MCU卡死?

楼主(2025-08-29):
我有一个基于STM32L051R8 MCU的空项目。项目是通过以下工具创建的:

CubeIDE版本:1.8.0

构建版本:11526_20211125_0815

仅配置了外部8MHz晶振的振荡器引脚、RCC_MCO以及SWDIO+SWCLK。

使用HSE作为PLL源,并将PLLCLK用作SYSCLK。

在函数HAL_RCC_ClockConfig(...)中以下代码:

else if(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hile (__HAL_RCC_GET_SYSCLK_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STATUS_PLLCLK)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CLOCKSWITCH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

MCU调用了信号处理程序0xffffffff9和0xffffff1。

是否有办法让程序正常运行起来?

网友A:
可能Systick 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B:
PLL 配置错误吧。。

网友C:
如果 Systick 中断被禁用或优先级配置错误,HAL_GetTick() 无法更新,导致 HAL_GetTick() - tickstart 计算错误。

网友A:
可能中断优先级或 Systick 冲突。

网友D:
可能外部 8MHz 晶振未起振导致 HSE 无法稳定工作,PLL 无法锁定。

网友E:
HAL_Init() 在 HAL_RCC_ClockConfig() 之前调用。

网友F:
检查 Systick 配置,如果未使用 HAL_Init(),需手动初始化 Systick。

网友G: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确认 8MHz 晶振是否起振。检查 PCB 布局。

网友H:
PLL很有必要的

网友I:
软件设置一般是有问题

网友J:
ST的基础知识问题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