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加密锁] MCU读取程序问题

楼主(2025-08-28):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芯片用什么烧录器,什么软件能读出来程序?如果该MCU加了密,还能读取里面的程序吗?

网友A:
这个是TI的 M4的 芯片。开发环境用CCS 或者KEIL 都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I的 M4的 芯片。开发环境用CCS 或者KEIL 都可以 。

那么如果想将里面的程序**导出,请问用什么烧录器可以?

网友B:
J LINK支持,但是加密了读不出来,需要解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 LINK支持,但是加密了读不出来,需要解密

谢谢,那么请问解密一般好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