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串口卡死在中断里,查询memory数据,恢复正常

楼主(2025-08-29):
串口1通过中断接收数据,当PC模拟发送六个字节时,串口1卡死在接收中断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里。
当我在memory1中查询串口1接收寄存器0x40011004数据时,程序恢复正常,能够继续往下跑。
写上0x40011004这个地址,点回车瞬间,恢复正常。

神奇不

进一步测试,1.在call stack...标签,pc发送数据,程序卡在接收中断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2.在memory1标签,此时观察寄存器为0x40011004这个地址的数据,pc发送数据,程序正常。
3..在call stack...标签,pc发送数据,程序卡在接收中断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切换到memory1标签,程序正常。
4.在memory1标签,此时观察寄存器为其他地址,比如0x80011004这个地址的数据,pc发送数据,程序卡在接收中断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切换地址到0x40011004,程序正常。
5.通电不仿真,程序没跑,估计卡在中断里了。

网友A:
说明触发了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触发了中断。

进入中断了,出不来

网友B:
是不是还跟速率有关系

网友C:
中断问题

网友D:
ST的基础知识问题了解一下

网友E:
中断标志未清除?

网友F:
缓冲区溢出?接收缓冲区未及时处理,导致数据覆盖或溢出。

网友G:
未检查 USART 硬件状态,导致在错误状态下持续触发中断。

网友H:
共享资源冲突?数据竞争导致缓冲区数据异常。

网友I: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必须清除触发中断的标志位。

跟踪程序确认清掉标志了

网友J:
中断处理尽量简短,启用 USART 空闲中断。

网友K:
如果使用 HAL 库,优先调用 HAL_UART_Receive_IT() 等函数,而不是直接操作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断标志未清除?

跟踪查过,标志都清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