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如何解决PSoC4 SAR ADC channel 0 电压干扰channel1的问题

楼主(2025-08-29):
问题:

如果配置多路ADC 单独采样每个channel,电压都是准确的,但是通过squencer 去自动切换,就发现会出现电压channel干扰的情况。

分析:

要从结构框图和采集时间来分析:
1:下面是SAR ADC的框图:

2:采集时间:
采集时间是指 SAR ADC 内部的采样和保持(S/H)电路的稳定时间。采集时间结束后,输入信号源与 SARADC 内核断开连接,S/H 电路的输出将用于转换。每个通道可从全局配置寄存器 SAR_SAMPLE_TIME01 和 SAR_SAMPLE_TIME23 中定义的 4 至 1023 个 SAR 时钟周期的四个采集时间选项中选择一个。

采集时间应足以通过布线路径的电阻对 ADC 的内部保持电容器充电,如上图所示。建议的采集时间值为:
tACQ >=9 × (RSRC + RSW2 + RSW1) × CSHOLD
其中:
CSHOLD ~= 10 pF
RSW2 + RSW1 = ~ 1100 至 1600 Ω,1100用于 SARMUX 引脚和 CTBm 输出的输入,而 ~1600 用于通过 AMUXBUS 片连接到 SAR ADC 附近的引脚的输入。不建议通过AMUXBUS 分路开关将信号从其他 AMUXBUS 片路由至 SAR ADC。
RSRC = 信号源的串联电阻

举例说明:
ADC clock =18MHz, Acquisition Time =4 clocks

TACQ = (1/18Mhz)*4 = 222 nSec
RSRC = 1000 Ohms
222 nSec >= 9*(1000+1000)*10pF
222 nSec >= 180 nSec (Good!)

如果相互干扰的话,就需要增大acquisition time, 上面是理论推导过程。

网友A:
使用去耦电容来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特别是在ADC的电源引脚附近。

网友B:
通道切换后未等待稳定时间,导致通道0的残留电荷影响通道1。

网友C:
Vref引脚噪声通过电源耦合到ADC。

网友D:
模拟前端电路(如运放、滤波器等)设计得当,没有引入额外的噪声或串扰。

网友E:
如果ADC时钟频率过高,可能会导致采样不稳定。

网友F:
使用屏蔽措施来隔离模拟信号线,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G:
在ADC输入端增加一个去耦电容

网友H:
在ADC输入前添加电压跟随器

网友I:
采样建立时间不足

网友J:
在软件中实现滤波算法

网友K: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避免数字噪声影响模拟信号。

网友L:
差分输入可以更好地抑制共模噪声,减少通道之间的干扰。

网友M:
可以增加通道间的隔离,比如使用隔离变压器或光电耦合器。

网友N:
在软件中对ADC的读数进行滤波处理,以减少噪声的影响。

网友O:
可以提供采样通道硬件切换,从而减少通道切换的软件开销。

网友P:
如果ADC通道之间存在严重的串扰问题,可以考虑使用模拟多路复用器来隔离各个通道。

网友Q:
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
通道0和通道1的模拟信号路径物理距离过近,导致电容/电感耦合。

网友D:
在两通道信号线之间布设模拟地(AGND) 铜箔,形成隔离带。

网友R:
采样电容未能在切换后充分建立到新通道的真实电压。

网友S:
ADC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读取每个通道的电压。

网友T:
可以在PSoC Creator中配置ADC的采样时间。

网友U:
在PCB上拉开两通道的走线距离

网友V:
增加采集时间+优化信号路径阻抗

网友H:
若采集时间不足或信号路径阻抗不匹配,前一通道残留电荷会污染后一通道采样

网友W:
ADC的电源和地线连接良好,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F:
尝试使用不同的采样时间设置,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A:
增加采样时间可以让ADC有更多的时间稳定,从而减少通道切换时的干扰。

网友S:
每次转换前手动切换通道,确保稳定时间。

网友T:
避免悬空通道通过MUX产生寄生耦合

网友U:
尽量减少模拟信号线之间的距离,避免长距离并行走线。

网友X(2025-09-29):
电压干扰channel1建议增加滤波

网友Y:
增加去耦电容能滤除电源噪声,提高ADC转换精度。

网友Z:
通过squencer 去自动切换,就发现会出现电压channel干扰的情况。

网友AA:
软件滤波是去除信号干扰的技术,通过编写程序对数据进行处理,提高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