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得到时间差如何获得转速

楼主(2025-08-29):
电机接上编码器,每转一圈来一个Z信号,可以设置一个中断,在两次中断之间获得某一定时器的时间差,根据这一事件差可以获得转速。

只不过我不知道这个关系式。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相邻两次中断的时间差t1就是电机转一圈所用的时间,转速rpm就是用60S除以t1(秒)

网友B:
哪个小学毕业的?

楼主:
你是不是没上过学呀?

网友C:
我去,我还以为我看花眼了

网友D:
楼主上个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