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测试号 + 本地Mock Server”方案的极其详细的初期开发搭建步骤

楼主(2025-08-29):
以下是基于 “测试号 + 本地Mock Server” 方案的极其详细的初期开发搭建步骤。

我们将分为两大步:

  1. 搭建本地Mock Server(WebSocket服务器)
  2. 创建测试号小程序并开发

第一步:搭建本地Mock Server (WebSocket服务器)

我们将使用 Node.js 和非常流行的 ws 库来快速搭建一个WebSocket服务器。这非常简单,即使你不是后端开发也能轻松完成。

1. 安装 Node.js

  • 如果尚未安装,请访问 Node.js 官网 下载并安装 LTS 版本。
  • 安装完成后,打开命令行(终端、Command Prompt、PowerShell),输入 node -vnpm -v 检查是否安装成功。

2. 创建项目目录并初始化

# 在你喜欢的位置创建一个项目文件夹,例如 ‘iot-mock-server'
mkdir iot-mock-server
cd iot-mock-server

# 初始化一个新的Node.js项目,一路回车即可
npm init -y

3. 安装依赖

我们只需要 ws 库。

npm install ws

4. 创建服务器主文件

iot-mock-server 文件夹中,创建一个名为 server.js 的文件。
将以下代码复制粘贴进去,代码内有详细注释。

// server.js
const WebSocket = require('ws');
const http = require('http');

// 创建一个HTTP服务器(WebSocket服务会附加在这个服务器上)
const server = http.createServer();
const wss = new WebSocket.Server({ server });

// 存储所有连接的客户端(例如多个小程序页面)
const clients = new Set();

// 模拟设备状态
let virtualDeviceState = {
  temperature: 25,
  humidity: 60,
  lightSwitch: false
};

// 当有WebSocket连接建立时
wss.on('connection', function connection(ws) {
  console.log('一个新的小程序客户端连接成功');
  clients.add(ws); // 将新连接加入客户端集合

  // 立即向新连接的小程序发送一次当前的设备状态
  ws.send(JSON.stringify({
    type: 'status',
    data: virtualDeviceState
  }));

  // 定时向所有连接的小程序发送模拟数据(模拟设备上报)
  const dataInterval = setInterval(() => {
    // 随机改变温度和湿度数据
    virtualDeviceState.temperature = (20 + (Math.random() * 10)).toFixed(1);
    virtualDeviceState.humidity = (50 + (Math.random() * 20)).toFixed(0);

    // 构建要发送的消息
    const message = JSON.stringify({
      type: 'report', // 消息类型:设备上报
      data: {
        temperature: virtualDeviceState.temperature,
        humidity: virtualDeviceState.humidity
      },
      timestamp: Date.now()
    });

    // 广播给所有连接的小程序客户端
    clients.forEach(client => {
      if (client.readyState === WebSocket.OPEN) {
        client.send(message);
        console.log('已向客户端发送模拟数据: ', message);
      }
    });
  }, 5000); // 每5秒发送一次

  // 当收到来自小程序的消息时(如下发控制指令)
  ws.on('message', function incoming(message) {
    console.log('收到来自客户端的消息: %s', message);

    try {
      const parsedMsg = JSON.parse(message);
      // 判断消息类型是否为控制指令
      if (parsedMsg.type === 'control' && parsedMsg.data) {
        // 更新虚拟设备状态
        if (parsedMsg.data.lightSwitch !== undefined) {
          virtualDeviceState.lightSwitch = parsedMsg.data.lightSwitch;
          console.log(`虚拟设备开关状态已更新为: ${virtualDeviceState.lightSwitch ? '开启' : '关闭'}`);

          // 可以在这里广播状态更新给所有小程序
          clients.forEach(client => {
            if (client.readyState === WebSocket.OPEN) {
              client.send(JSON.stringify({
                type: 'status',
                data: virtualDeviceState
              }));
            }
          });
        }
      }
    } catch (error) {
      console.error('解析客户端消息出错:', error);
    }
  });

  // 当连接关闭时
  ws.on('close', function close() {
    console.log('一个客户端断开连接');
    clients.delete(ws); // 从客户端集合中移除
    clearInterval(dataInterval); // 清理这个连接对应的定时器
  });
});

// 启动服务器,监听8080端口
const PORT = 8080;
server.listen(PORT, () => {
  console.log(`✅ Mock WebSocket 服务器已在 ws://localhost:${PORT} 启动`);
  console.log(`✅ 你可以用微信开发者工具连接这个地址进行测试`);
});

5. 启动Mock Server

在命令行中,运行:

node server.js

如果看到输出 ✅ Mock WebSocket 服务器已在 ws://localhost:8080 启动,恭喜你!本地Mock服务器已经成功运行了。

至此,你的“物联网平台”和“虚拟设备”就已经在本地准备好了。 它会:

  1. 接受小程序的WebSocket连接。
  2. 每5秒自动生成一次模拟的温湿度数据并推送给所有连接的小程序。
  3. 接收小程序发来的控制灯开关的指令,并更新虚拟设备状态。

第二步:创建测试号小程序并开发

1. 打开微信开发者工具并创建测试号项目

  • 打开微信开发者工具。
  • 点击“+”号创建新项目。
  • 项目名称: 比如 “IoT设备测试”
  • 目录: 选择你的代码存放路径
  • AppID: 至关重要! 点击下拉菜单,选择“测试号”。工具会自动填充一个测试号的AppID。
  • 点击“新建”。

2. 编写小程序代码

我们将创建一个简单的界面:显示温湿度、一个开关按钮。

(1)修改 WXML 文件 (index.wxml)

<view class="container">
  <text>设备状态</text>
  <view>温度: {{temperature}} °C</view>
  <view>湿度: {{humidity}} %</view>
  <view>灯: {{lightSwitch ? '开启' : '关闭'}}</view>

  <button type="primary" bindtap="toggleLight">开关灯</button>
  <button bindtap="connectWS">连接服务器</button>
  <button bindtap="closeWS">断开连接</button>

  <view>连接状态: {{connected ? '已连接' : '未连接'}}</view>
  <view>{{log}}</view>
</view>

(2)修改 JS 文件 (index.js)
这是核心逻辑,包括连接、收发消息。

// index.js
Page({
  data: {
    temperature: '--',
    humidity: '--',
    lightSwitch: false,
    connected: false,
    socketTask: null,
    log: ''
  },

  onLoad() {
    this.addLog('小程序启动,点击“连接服务器”开始模拟测试');
  },

  // 添加日志
  addLog(msg) {
    this.setData({
      log: `${new Date().toLocaleTimeString()}: ${msg}\n` + this.data.log
    });
    console.log(msg);
  },

  // 连接WebSocket服务器
  connectWS() {
    this.addLog('尝试连接本地服务器...');
    // 注意:这里是你的本地地址,真机调试时需要改为本机IP或公网IP
    const socketTask = wx.connectSocket({
      url: 'ws://localhost:8080',
      fail: (err) => {
        this.addLog('连接失败: ' + err.errMsg);
      }
    });

    this.setData({ socketTask });

    socketTask.onOpen(() => {
      this.addLog('WebSocket连接已建立!');
      this.setData({ connected: true });
    });

    socketTask.onMessage((res) => {
      this.addLog('收到服务器消息: ' + res.data);
      try {
        const msg = JSON.parse(res.data);
        if (msg.type === 'report') { // 处理设备上报数据
          this.setData({
            temperature: msg.data.temperature,
            humidity: msg.data.humidity
          });
        } else if (msg.type === 'status') { // 处理全量状态数据
          this.setData({
            ...msg.data
          });
        }
      } catch (e) {
        console.error('解析消息错误', e);
      }
    });

    socketTask.onClose(() => {
      this.addLog('WebSocket连接已关闭!');
      this.setData({ connected: false });
    });

    socketTask.onError((err) => {
      this.addLog('WebSocket发生错误: ', err);
      this.setData({ connected: false });
    });
  },

  // 断开连接
  closeWS() {
    if (this.data.socketTask) {
      this.data.socketTask.close();
    }
  },

  // 发送控制指令
  toggleLight() {
    if (!this.data.connected) {
      this.addLog('未连接,无法发送指令');
      return;
    }
    const newState = !this.data.lightSwitch;
    const controlMsg = {
      type: 'control',
      data: {
        lightSwitch: newState
      },
      timestamp: Date.now()
    };

    this.data.socketTask.send({
      data: JSON.stringify(controlMsg),
      success: () => {
        this.addLog(`指令发送成功: 开关 ${newState ? '开启' : '关闭'}`);
        // 注意:这里先乐观更新UI,实际等服务器确认后再更新更稳妥
        // this.setData({ lightSwitch: newState });
      },
      fail: (err) => {
        this.addLog('指令发送失败: ' + err.errMsg);
      }
    });
  },

  onUnload() {
    // 页面卸载时关闭连接
    this.closeWS();
  }
})

(3)修改 WXSS 文件 (index.wxss) (可选,美化界面)

.container {
  padding: 20rpx;
  line-height: 2;
}

button {
  margin: 20rpx 0;
}

3. 关键配置:在开发者工具中开启“不校验合法域名”

  • 由于你连接的是 ws://localhost:8080,这是一个非法的域名。
  • 在微信开发者工具右上角,点击 “详情” -> “本地设置”
  • 勾选 “不校验合法域名、web-view(业务域名)、TLS 版本以及 HTTPS 证书”
  • 这个选项仅在工具内生效,便于开发调试。

4. 运行和测试

  1. 确保你的 node server.js 正在运行。
  2. 在微信开发者工具中,点击“编译”或保存代码自动刷新。
  3. 点击小程序页面上的 “连接服务器” 按钮。
  4. 你应该在开发者工具的Console和你的小程序界面上看到连接成功的日志。
  5. 稍等片刻,你会看到温度和湿度数据开始变化。
  6. 点击 “开关灯” 按钮,观察Mock Server的命令行窗口,你会看到它收到了 {"lightSwitch":true} 的指令并打印出日志。

总结

至此,你已经成功搭建了一个完整的、本地化的物联网小程序模拟开发环境。你可以在完全不依赖腾讯云和正式小程序账号的情况下:

  • ✅ 开发小程序前端的所有界面和交互逻辑。
  • ✅ 测试设备数据实时推送和展示。
  • ✅ 测试小程序下发控制指令到“设备”。
  • ✅ 在开发者工具和真机预览(需内网穿透)中进行充分测试。

当你完成所有功能开发后,只需要将 ws://localhost:8080 替换为腾讯云IoT Explorer提供的真实WebSocket地址,并按照其协议调整消息格式,即可平滑迁移到生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