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器测试问题请教

楼主(2025-08-29):
关于充电器有两个方面的疑问,有知道的帮忙回复一下哈1.电源空载时输出稳定在CV点14V,这时候电子负载设置CV 8V并带载,输出电压会重启一下,像是是触发了过流:
不太清楚这种重启是否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CV 8V带载开机是OK的,CC带载开机也是没问题的。
2.之前没做过恒流的应用,CC模式一般都要去测试动态负载,CV模式是不是也有这种动态负载的要求?

网友A:
电子负载的输入是一个电容,瞬间会有一个大电路充电的过程

我记得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负载的输入是一个电容,瞬间会有一个大电路充电的过程

我记得是这样的

谢谢,请教电子负载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子的,看了网络资料还是不明白。

网友B:
CV/CC 模式是自动切换,不该重启

网友C(2025-09-30):
我认为CV工作的带载启动导致CC动作,不是重启现象。
CC动作或导致输出突然低压,看起来特别像重启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