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000的同步buck 电路设计包

楼主(2025-08-29):
基于XMC1300, XMC4200的Synchronous buck converter with XMC DigitalPower Explorer Kit ,设计相关资料文档

网友A:
选择合适的MOSFET、电感和电容。MOSFET的选择应基于其导通电阻、最大电流承载能力和开关特性。

网友B:
在设计同步Buck电路时,XMC1000的高性能和灵活性使其成为一个理想的选择

网友C:
缩短高频回路走线长度,添加吸收电路抑制电压尖峰

网友D:
采用双 MOSFET 替代传统二极管整流,利用 MOSFET 的低导通电阻特性降低损耗

网友E:
选择低导通电阻(Rds(on))的MOSFET,以减少导通损耗。高端MOSFET需要考虑栅极驱动电压,低端MOSFET则需要快速开关特性。

网友F:
使用ADC采样输出电压,通过PID控制器调整PWM占空比,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

网友G:
采取措施减少EMI

网友H:
通过优化开关频率和选择低损耗元件来提高效率。

网友I:
低直流电阻可减少铜损,提高转换效率

网友J:
使用XMC1000的PWM输出和ADC采样来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D:
注意将电源和地平面分开,以减少噪声。

网友K:
使用XMC1000的PWM模块生成控制信号。PWM的占空比决定了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L:
XMC1000内置的PWM单元可以用来生成Buck转换器所需的开关信号。

网友M:
通过 PWM 占空比控制输出电压,反馈环路实时调整脉冲宽度以应对负载变化

网友L:
MOSFET 的导通损耗与驱动设计

网友N:
XMC1000 控制外部同步 Buck 控制器芯片

网友O:
合理布局散热路径,必要时增加散热片或风扇

网友P:
ARM Cortex-M0内核,适用于各种工业和消费类应用。

网友M:
实现软启动功能,以减少启动时的冲击电流。

网友Q(2025-09-29):
同步buck 电路设计包

网友R:
XMC1000的同步buck 电路设计

网友S:
XMC1000的同步buck 电路设计流程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