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基于PSoc C3 多通道ADC采集代码示例

楼主(2025-08-29):
基于PSoc C3 多通道ADC采集代码示例

网友A:
多通道扫描模式

网友B:
确保通道间无串扰、信号干净;软件上做好校准和数据缓冲;系统设计上处理好电源与接地。

网友C:
模拟地(AGND)与数字地(DGND)单点连接,避免环路

网友D:
PSoC3支持多个ADC输入通道,可以通过MUX 进行通道切换。

网友E:
考虑温度变化对ADC性能的影响,并在必要时进行温度补偿。

网友F:
如果输入信号是单端信号,可能需要添加偏置电压

网友G:
使用星形接地或单点接地方式,减少地线回路的干扰。

网友H:
在ADC输入端添加适当的滤波电路,以减少噪声和干扰。

网友I:
多通道切换时,前一通道的信号可能通过 PCB 布线电容或 PCB 布线耦合到当前通道,导致串扰。

网友J:
支持单次采样、连续采样、扫描模式

网友:
通道间干扰抑制(放电、隔离、顺序优化)

网友K:
对模拟信号进行适当的调理,如滤波、放大或衰减。

网友L:
为ADC提供稳定的电源供应,以避免电源噪声影响采样精度。

网友M:
模拟信号线远离数字线、时钟线。

网友N:
在ADC的电源引脚附近放置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I:
ADC的输入阻抗与前端电路匹配, 避免信号失真

网友O:
模拟信号线远离数字高速总线

网友P:
设置合适的采样率,确保能够满足信号的带宽要求,同时避免过高的采样率导致的资源浪费。

网友Q:
ADC具有足够的ESD保护措施。

网友R:
ADC输入信号的阻抗匹配,避免信号失真。可以使用缓冲放大器 来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S:
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 ADC的输入信号在有效的范围内。参考电压的选择会影响转换精度。

网友J:
为每个通道分配足够的采样保持时间

网友T:
高阻抗信号源(>10kΩ)会导致采样电容充电不足,引起误差。

网友U:
ADC的电源稳定,避免电源波动导致的转换误差。可以使用LDO稳压器来提供稳定的电源。

网友V:
通过软件控制,为各个通道配置不同的采样频率

网友N:
推荐≥10kΩ信号源内阻

网友W:
总采样率不超过 ADC 最大处理能力

网友X(2025-09-29):
多通道ADC采集很实用的

网友Y:
多通道ADC采集代码研究一下

网友Z:
多通道ADC采集很实用

网友AA:
将模拟地与数字地通过一点连接,防止形成干扰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