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程序编译的问题

楼主(2025-08-29):
我把四种编译器都选了一遍,可是都出错。

可是发给我程序的人说他能编译通过。
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谢谢

网友A:
信息提供太少了,不好判断的,有可能版本过低问题,有可能是库问题,最好是可以问问对方环境,再对比一下跟自己的环境是在哪里有不一样

网友B:
建议根据编译报错的信息在网上对应查找,看你的描述大概率是路径有问题或者是给你程序的人有文件引用在其他地址。

楼主:
很可惜,对方不肯提供任何信息

网友C:
都选了哪四种编译器?

楼主:
v5,v6,v5.06,v6.22

使用v5编译时,具体是什么报错? 把编译报错信息截图发来。

网友C:
下面这里勾选了?

网友D:
楼主 思路转变一下。
向对方要一下他的keil版本号。
然后,咱们也下载 同样的版本,再打开工程即可

网友E:
检查一下代码是否有依赖特定编译器的特性,或者是不是缺少了一些必要的库文件。

楼主:
他不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