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A403A] 如何调整AT32F403A串口波特率以减少误差?

楼主(2025-08-30):
如何调整AT32F403A串口波特率以减少误差?

网友A:
优先选择常用波特率(9600、115200、1M 等)并调节时钟,使误差接近 0。
对于高波特率(>1 Mbps),建议:
开启 8 倍过采样模式
使用晶振倍频得到更精确的 APB 时钟
通信两端 MCU/设备都要确认误差在容忍范围内(通常 < ±2%,高速应用 < ±1%)。

网友B(2025-10-10):
计算公式为:BRR = (PCLK / (16 * 波特率)) - 1,其中PCLK是时钟频率。

网友C:
在AT32F403A中,可以通过修改UART的BRR寄存器来调整波特率

网友C:
在AT32F403A的串口配置中,可以通过设置波特率寄存器来调整波特率

网友D:
其实速率低点兼容性就会好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