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如何在Work Bench中配置TIM6的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载值?

楼主(2025-08-30):
如何在Work Bench中配置TIM6的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载值?

网友A:
即将发布的最新版支持输入频率,自动计算出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载值。

网友A:
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载值 分别对应 分频系数和周期值,如下图

网友B:
在'Clock configuration'中,可以设置预分频器(Prescaler)和自动重载值(Auto-reload)。预分频器用于降低计数器的时钟频率,自动重载值决定了计数器的最大值。

网友C:
三楼写的很详细了,这个IDE是中文的应该没有什么难度了

网友D:
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可以设置'Prescaler'和'Auto-reload'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