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除了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载值,还有哪些TIM6的参数需要配置?

楼主(2025-08-29):
除了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载值,还有哪些TIM6的参数需要配置?

TIM6的配置不仅包括基础的时基参数,还需关注工作模式、中断机制、DMA扩展及时钟适配等多方面因素

网友A:
比如是向上计数还是向下计数,以及是否需要中断功能,这些都需要在配置时考虑。

网友B:
需在初始化结构体中开启更新事件中断,并在NVIC中设置对应的中断向量及优先级

网友C:
上下计数,自动重装,默认输出高低电平等都是需要配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如是向上计数还是向下计数,以及是否需要中断功能,这些都需要在配置时考虑。
...

默认电平最好也要设置,还有出发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