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外部时钟模式2时钟频率能比定时器时钟高么

楼主(2025-08-29):
定时器选择外部时钟模式2,etr的时钟频率能比apb clk的频率高么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定时器如果选择了时钟源能否在使用过程中进行时钟切换

网友A:
在定时器外部时钟模式2下,外部时钟频率通常不能高于定时器所连接的系统总线时钟频率,且实际限制可能更为严格,需参考具体芯片手册。

网友B:
STM32系列外部时钟模式2的频率上限通常为系统时钟(如72MHz)的1/2或更低,具体需查阅参考手册。

网友B:
51单片机部分型号要求外部时钟频率不超过晶振频率的1/4

网友C:
查阅芯片手册。

网友D:
仿真验证

网友E:
还是依据需求确认

网友F:
在定时器外部时钟模式2下,外部时钟频率通常不能高于定时器所连接的系统总线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