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I/MISO数据在SCLK的无效边沿变化

楼主(2025-08-29):
MOSI/MISO数据在SCLK的无效边沿变化

网友A:
MOSI(主出从入)和 MISO(主入从出)数据在 SCLK(串行时钟)的无效边沿变化,通常与 SPI(串行外设接口)通信协议的实现细节、硬件设计或时序要求相关

网友B:
SPI 协议通过 CPOL(时钟极性) 和 CPHA(时钟相位) 定义时钟信号的初始状态和数据采样边沿,组合出 4 种工作模式(Mode 0~3)。若配置错误,会导致数据在无效边沿变化。

网友C:
Mode 0(CPOL=0, CPHA=0):SCLK 空闲时为低电平,数据在 上升沿采样,下降沿变化。

网友D:
错误场景,若误配置为 Mode 1(CPHA=1),数据会在上升沿变化,导致从机采样到错误值。Mode 1(CPOL=0, CPHA=1):SCLK 空闲时为低电平,数据在 下降沿采样,上升沿变化。

网友E:
若误配置为 Mode 0,数据会在下降沿变化,主机可能丢失从机返回的数据。Mode 2(CPOL=1, CPHA=0):SCLK 空闲时为高电平,数据在 下降沿采样,上升沿变化。

网友F:
检查主从设备的 SPI 模式配置是否一致(通过寄存器如 SPI_CR1 的 CPOL 和 CPHA 位设置)。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取 SCLK、MOSI、MISO 信号,对比时序图验证模式匹配性。

网友G:
硬件设计缺陷(如信号干扰、布线不当)可能导致 MOSI/MISO 信号在时钟边沿附近抖动,被误判为数据变化。

网友H:
长距离传输或未屏蔽的 SPI 总线易受电磁干扰(EMI),导致数据在无效边沿出现毛刺。

网友I:
未遵循 SPI 总线的等长布线规则,导致时钟与数据信号到达时间不一致(时序偏差)。

网友J:
在关键信号(MOSI/MISO/SCLK)上添加 10~100pF 的去耦电容,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K:
主从设备模式不匹配?

网友L:
时钟极性/相位配置错误?

网友M:
信号延迟导致的?

网友N:
外部噪声或信号串扰导致数据信号在无效边沿抖动。

网友O:
可能和软件时序控制不当有关。

网友P:
SPI有四种模式,需确保主从设备配置相同。

网友Q:
检查电源稳定性,电源噪声可能导致信号抖动。

网友R:
更新固件/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