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S在数据传输中途跳变为高电平

楼主(2025-08-30):
NSS在数据传输中途跳变为高电平

网友A:
高电平会导致通信中断或数据错误

网友B(2025-10-27):
可能是硬件配置错误

网友C:
传输未完成时禁用SPI

网友D:
主机与从机的CPOL或CPHA配置不一致,可能导致从机误判传输边界,提前释放NSS。

网友E:
统一时钟配置

网友F:
用DMA传输

网友G:
通常由配置错误或时序不当引起。

网友H:
不可思议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