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MT锡膏印刷步骤是怎样的

楼主(2025-08-29):
, , , ,
SMT锡膏印刷步骤是怎样的

为了规范SMT车间锡膏印刷工艺,确保锡膏印刷质量,SMT制定了以下适用于SMT车间锡膏印刷的工艺指南。英特丽工程部负责指导方针的制定和修订;负责设定印刷参数,力求改善不良工艺。随后英特丽的制造部和质量部负责执行指南,以确保良好的印刷质量。那么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了SMT锡膏印刷步骤

一、SMT锡膏印刷工艺使用的工具和辅料
1、印刷机;2、PCB板; 3、钢网; 4、锡膏 5、锡膏搅拌刀。

二、SMT锡膏印刷步骤
1、印刷前检查;2、检查待印刷的PCB板的正确性;3、检查待印刷的PCB板表面是否完整无缺陷、无污垢;4、检查钢网是否与PCB一致,其张力是否符合印刷要求;5、检查钢网是否有堵孔,如有堵孔现象需用无尘纸沾酒精擦拭钢网,并用风枪吹干,使用气枪需与钢网保持3-5CM的距离;6、检查使用的锡膏是否正确,是否按《锡膏的储存和使用》使用,备注:注意回温时间、搅拌时间、无铅和有铅的区分等。

三、SMT锡膏印刷
1、把正确的钢网固定到印刷机上并调试OK;2、将干净良好的刮刀装配到印刷机上;
3、用锡膏搅拌刀把锡膏添加到钢网上,首次加锡膏高度在1CM左右,宽度1.5-2CM,长度视PCB长而定,两边比印刷面积长3CM左右即可,不宜过长或过短以后每两个小时添加一次锡膏,锡量约100G;4、放入PCB板印刷,印刷的前5PCS板要求全检,印刷品质OK后,通知IPQC首检,确认印刷品质无异常后,通知产线作业员开始生产;5、正常印刷过程中,作业员需每半小时检查一次印刷效果,查看是否有少锡、连锡、拉尖、移位、漏印等不良现象,对引脚过密元件如“BGA、QFP、SOP、排插”等重点检查印刷效果;6、每印刷5PCS,需清洗一次钢网,如果PCB板上有引脚过密的元件“BGA、QFP、SOP、排插”,要加大清洁频率每3PCS清洗一次;7、生产过程中,如果发现连续3PCS印刷不良,要通知技术员调试;清洗印刷不良的PCB板。清洁印刷不良PCB时,切勿用硬物直接刮PCB表层,以防划伤PCB表层线路,有金手指的PCB,应避开金手指,用无尘纸加少许酒精反复擦拭后,用风枪吹干,在放大镜下检查,无残留锡膏为OK;8、正常印刷过程中,要定期检查锡膏是否外溢,对外溢锡膏进行收拢;9、生产结束后,要回收锡膏、刮刀、钢网等辅料和工具,并对工装夹具进行清洗,具体按《锡膏的储存和使用》和《钢网清洗作业指引》作业。

四、锡膏印刷工艺要求
1、印刷主要不良有:少锡、连锡、拉尖、移位、漏印、多锡、塌陷、PCB板脏等;2、锡膏印刷厚度为钢网厚度-0.02mm~+0.04mm;3、保证炉后焊接效果无缺陷。

英特丽全体员工上下都在一起努力,严格遵循上述步骤,为广大客户提供最高品质的制板工艺!

感谢分享

网友A:
印刷主要不良有:少锡、连锡、拉尖、移位、漏印、多锡、塌陷、PCB板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