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单引脚ADC读取多个按钮

楼主(2025-08-29):
用STM32F446RE和STM32CubeIDE。当我运行项目后,STM32F446RE开发板能够读取传感器并驱动电机。但当我拔掉开发板重新插上后,STM32F446RE就不再执行这些操作了。怀疑是不是将代码烧录到了RAM?

网友A:
确认一下问题

网友B:
STM32F446RE开发板能够读取传感器并驱动电机

网友C:
ST的基础知识问题了解一下

网友D:
可能是因为代码被烧录到了 RAM 而不是 Flash 中。

网友E:
开发板的 BOOT0 引脚是否为低电平?

网友F:
检查代码是否包含硬件初始化。

网友G:
如果代码中启用了IWDGWWDG,但未正确喂狗,可能导致系统复位。

网友H:
如果开发板的电源或复位电路不稳定,可能导致重新上电后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D:
检查 main() 函数是否包含必要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I:
禁用看门狗或确保喂狗逻辑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