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源文件夹顶部的钥匙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08-30):
如下图,是锁定文件夹么
不可删除其中的文件?

网友A:
看着像是不锁了

网友B:
文件夹设置问题

网友C:
ST的基础知识问题了解一下

网友D:
表示该文件夹或文件在文件系统中被标记为 只读,或者 IDE 检测到该资源受到某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