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F003系列] 关于CIU32F032有什么特殊的外设吗?

楼主(2025-08-30):
关于CIU32F032有什么特殊的外设吗?就比如LCD断码屏接口也算是特殊外设

网友A:
LCD看你买什么驱动芯片呢,有I2C驱动也有SPI驱动一般的mcu都能满足

网友B:
CIU32F032确实有一些特殊的外设,比如你提到的LCD断码屏接口,这对于显示控制来说是一个特色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CD看你买什么驱动芯片呢,有I2C驱动也有SPI驱动一般的mcu都能满足

还是并口用DMA刷 效率最高了!!

网友D:
CIU32F032的特殊外设还包括一些增强型模拟外设,比如12位的ADC和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