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F003系列] 使用DAPlink是不是可以调试CIU32F032?

楼主(2025-08-31):
我看CIU32F032支持SWD,是不是可以使用DAPlink来调试?

网友A:
DAPlink确实可以用于CIU32F032的调试,只要确保DAPlink固件支持SWD接口即可。

网友B(2025-10-17):
对的,DAPlink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C:
对,DAPlink确实可以用于调试支持SWD的MCU

网友D:
需要确认DAPlink的固件是否支持CIU32F032这款芯片

网友E:
DAPlink确实可以用于调试支持SWD的设备,包括CIU32F032

网友F:
确保你的DAPlink固件是最新的,并且与CIU32F032兼容。连接时,还需要检查DAPlink的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