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系统] 比亚迪e5高压电控总成内IGBT模块技术分析

楼主(2025-08-30):
一、比亚迪 e5高压电控总成内 IGBT 模块位置

  二、比亚迪 e5高压电控总成内IGBT模块

三、比亚迪 e5高压电控总成内IGBT实物

  四、IGBT实物图与工作原理图

图左上方为一相上桥臂和下桥臂的IGBT实物图,其侧面一般标有原理图,如图左下方所示。实际上上桥臂和下桥臂是由8个IGBT组成,上桥臂和下桥臂分别由4个IGBT并联,再将上桥臂和下桥臂串接起来,如图右侧所示。连接T1、T2的是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

五、IGBT的检查   1.未触发导通性检查   测量上桥臂IGBT的二极管的导通性(反向不导通),在IGBT未触发状态下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量上桥臂“+”与“~”之间的正向导通性,显示导通,压降为0.34 V。在IGBT未触发状态下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量上桥臂“+”与“~”之间的反向导通性,显示不导通。   在IGBT未触发状态下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下桥臂“~”与“-”之间的正向导通性,显示导通,压降为0.339 V,而反向不导通。

2.通电导通性检查   用9 V电池作为电源接至G11触发上桥臂中的1号IGBT,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量上桥臂“+”与“~”之间的导通性,显示导通,压降为0.379 V。

在触发上桥臂中的1号IGBT后,断开电源,1号IGBT的控制极C与控制级E仍保持导通。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上桥臂“+”与“~”之间的导通性,显示导通,压降为0.379 V。

3.放电后导通性检查 用螺丝刀将G11与Ex11短接放电后,上桥臂的1号IGBT的控制级C与控制级E不再导通,因其他3个IGBT也未触发,故上桥臂“+”与“~”不再导通。实际的电路板上4个IGBT是一同触发的。

依次对上桥臂的其他3个IGBT进行触发,检查其导通性,检查前注意先短接控制级G与控制级E,使其内部电容放电。用相同方法可依次检查下桥臂的各个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