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对数据中心的海量存储需求,新型存储架构如何实现高效的数据管理与快速检索?

楼主(2025-08-30):
针对数据中心的海量存储需求,新型存储架构如何实现高效的数据管理与快速检索?

网友A:
采用开放的数据存储格式,如 Apache Parquet、ORC 等,支持结构化、非结构化以及半结构化数据的全面存储。通过元数据管理组件,如 Hive Metastore、Apache Atlas 等,对不同类型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和访问,实现数据的可治理,避免数据沼泽。

网友B:
存储与计算分离,这种架构设计使系统能轻松扩展到更大规模的并发能力和数据容量。存储系统负责数据的持久化存储和高效访问,计算系统负责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两者通过高效的通信机制协同工作,以实现高性能的数据处理和分析。

网友C:
事务处理与 ACID 特性,引入事务管理机制和分布式锁机制,支持事务的 ACID 特性。通过优化查询执行计划和并发控制策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正确性,同时支持快照隔离和乐观并发控制等技术,提高并发访问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D:
计算端缓存,如腾讯云的 GooseFS 采用多级缓存调度能力,让每个缓存块同时服务于多个线程进行数据拉取,并且在所有读写路径上实现最短路径访问。通过软件方式利用计算节点上的高性能磁盘构建分布式缓存池,为跨节点访问提供强大的吞吐能力。

网友E:
存储端缓存,作为计算端缓存的补充,当计算端缓存未命中时,存储端缓存能够及时提供数据支持,确保数据访问的高效性与稳定性。

网友F:
元数据加速,GooseFS 将原来对象存储的元数据架构从扁平化转变为树型架构,每个文件都拥有唯一的文件路径,并通过前缀合并将相同文件整合在子树之下,大幅提升了元数据操作的效率,使数据管理更加井然有序。

网友G:
高性能架构设计,如天翼云的 HBlock 采用自研的分布式多控架构和智能调度算法,以及多模式写缓存与读缓存的设计,单卷 IOPS 可达 15 万次、读写延迟小于 200 微秒。

网友H:
多级索引架构,HBlock 设计了一级索引、二级索引和三级索引的多级索引架构,索引缓存机制优化了数据访问,通过逐级访问减少对元数据服务的依赖,能够快速定位数据,提高查询效率。

网友I:
灵活的存储池管理,HBlock 的多存储池功能可以统一管理不同规格的硬件设备,根据性能和容量创建多种存储池,如 SSD 高性能池和 HDD 容量池,也可创建跨节点高速缓存池,提高资源共享效率。

网友J:
一般就是创建索引,然后还有就是增加缓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