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驱动MS35632四通道 DMOS 步进驱动 网络监控摄像机

楼主:
, , ,
产品描述:

MS35632N/MS35632P 是一款四通道 DMOS 全桥驱动器,可以驱动两个步进电机或者四个直流电机。每个全桥的驱动电流在24V 电源下可以达到 1.2A。MS35632N/MS35632P 集成了固定关断时间的 PWM 电流校正器,以及一个 2bit 的非线性 DAC(数模转换器),可以工作在全步进、半步进、四分之一步进、正转、反转以及待机模式。PWM 电流校正器使用混合衰减模式,可以减小音频电机噪声,提高步进精度以及降低功耗。芯片还内置内部同步整流控制电路,以降低 PWM 工作时的功耗。芯片集成的保护电路有欠压保护(UVLO)、翻转电流保护以及过温保护,因此可以不需要特定的电源启动次序。

主要特点:

• 四通道全桥

• 双步进电机驱动

• 大电流输出

• 3.3V 和 5V 逻辑

• 同步整流

• 内置 UVLO

• 翻转保护

• 过温保护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功能描述

器件特性

MS35632N/MS35632P 可以驱动两个步进电机或四个直流电机,也可以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加两个 直流电机。输出 H 全桥为四个 N 型 DMOS 驱动管,受控于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电路。每个 H 全 桥的输出峰值电流由 RSENSEx 和 VREFx共同决定。输入脚包括 PHASEX、I0x、I1x。

内部 PWM 电流控制原理 每个 H 全桥带有固定衰减时间的 PWM 电流控制电路,使得负载电流不超过设定值 ITRIP。初始 时,H 桥对角的一对源漏 DMOS 驱动管打开,电流流经电机和电流检测 RSENSE 电阻。当 RSENSE 上的电 压等于 VREF 端口电压的三分之一时,电流检测比较器重置 PWM 控制器,关断源端 DMOS 驱动管。 最大电流限制由 RSENSE 电阻大小以及 VREF 端的电压共同决定,最大电流公式如下:

ITripMax=VREF /(3×RSENSE)

每个步进电流限制 ITrip 都是最大电流限制 ITripMax 的百分比。步进电流 ITrip 的计算公式:

ITrip =(% ITripMax /100)×ITripMax

其中% ITripMax 见步进次序表。另外注意,应用中,R

SENSE 上的最大电压值不要超过±500mV。

固定关断时间

内部的 PWM 控制电路集成一个固定时间脉冲来关断驱动器,关断时间 tOFF 内置为 10μs。

空白时间

在内部电路控制使得输出发生变化时,空白时间内会忽略电流检测比较器的输出,以防止输出误 检测的情况,比如由钳位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或负载电容的开关瞬间导致过流。空白时间设置为 1μs。

控制逻辑

器件与控制器的通信通过标准的 I1、I0、PHASE 工业接口。通过控制,可以实现全、半与四分之 一步长模式。每个 H 桥设置了独立的 VREF 脚,所以通过动态控制 VREF 脚,可以得到更高精度的步 长控制。

电荷泵(CP1 与 CP2)

电荷泵电路产生一个比 VBB 高的电源,来驱动 H 桥的源端 DMOS 管。应用中,由于充放电的需 要,CP1 与 CP2 间需要接一个 0.1μF 的陶瓷电容。VCP 与 VBBx 之间也需要接一个 0.1μF 的陶瓷电容来 存储电荷

保护功能

MS35632N/MS35632P 集成完备的保护功能,包括欠压保护以及过温保护。

同步整流

当内部固定衰减时间电路触发,PWM 关断起作用时,负载电流会产生回流。在电流衰减的过程 中,MS35632N/MS35632P 的同步整流功能会打开相应的 DMOS 管,用 Rdson 电阻来短接寄生体二极 管,可以有效降低功耗。当检测到零电流时,关断同步整流以防止负载电流反向。

混合衰减模式

H 桥工作在混合衰减模式;如下图所示,当电流达到限流值时,进入快速衰减模式,持续时间 (tFD)为整个衰减周期的 33% ;然后系统进入慢速衰减模式。在快衰减与慢衰减转换期间,驱动器会被 关断 300ns(死区时间),此设置可以有效防止桥穿通现象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应用场景:

安防监控

舞台灯

玩具

机器人技术

医疗设备

更多资料更多型号推荐 深圳 180 Maisie 25311976 技术支持 样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