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双通道 DMOS 全桥驱动器 MS35656 步进驱动 网络监控摄像机

楼主:
, , , ,
产品描述:

MS35656/MS35656N 是一款双通道 DMOS 全桥驱动器,可以驱动一个步进电机或者两个直流电机。每个全桥的驱动电流在 24V 电源下可以工作到 1.4A。MS35656/MS35656N 集成了固定关断时间的 PWM 电流校正器,以及一个 2bit 的非线性 DAC(数模转换器),使得步进电机可以工作在全步进、半步进、四分之一步进,直流电机可以工作在正转,反转以及待机模式。PWM 电流校正器可以选择快衰减,慢衰减及混合衰减模式,从而针对不同电机以减小音频电机噪声。芯片还内置内部同步整流控制电路,以降低 PWM 工作时的功耗。芯片集成的保护电路有欠压保护(UVLO)、短路保护、翻转电流保护以及过热保护。

主要特点;

• 峰值电流 2A

• 双通道全桥

驱动一个步进电机或者两个直流电机

• 同步整流

• 内置 UVLO

• 过热保护

• 翻转保护

• 极低功耗的睡眠模式

• 短路保护(对电源、对地以及输出间短路)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功能描述

器件特性

MS35656/MS35656N 可以驱动单个步进电机或两个直流电机。输出全桥为四个 N 型 DMOS 驱动 管,受控于脉冲宽度调制电路(PWM)。每个 H 全桥的输出峰值电流由 ISENX 和 xVREF 共同决定。

全桥控制逻辑

xPHASE 输入脚控制 H 桥的电流方向。xENBL 脚为高时,会打开相应的全桥输出。下表是全桥控 制的逻辑: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内部 PWM 电流控制原理

每个 H 全桥带有固定衰减时间的 PWM 电流控制电路,使得负载电流不超过设定值 I

Trip。初始 时,H 桥对角的一对源漏 DMOS 驱动管打开,电流流入电机和电路检测 Rsense 电阻。当 Rsense 上的 电压的 5 倍等于 VREF 端口电压时,电流检测比较器重置 PWM 锁存器,关断源端 DMOS 驱动管。 最大电流限制由 Rsense(Rs)电阻大小以及 VREF 端的电压共同决定,最大电流公式如下:

注意,应用中 Rsense 上的最大电压值不要超过±500mV。 另外,xI1 和 xI0 用来控制电流满量程的占比,占比由 VREF 和 Rsense 设置。功能如下表: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通过控制,可以实现全、半与四分之一步长模式。详见下文“步进相序图”部分。

固定关断时间

内部的 PWM 控制电路集成一个固定时间脉冲来关断驱动器,关断时间 toff 内置为 18μs。

空白时间

当内部电路控制使得输出发生变化时,此功能可以关断输出电流检测比较器,以防止输出误检

测,比如过冲电流、钳位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输出电容引起的反向传输等。空白时间设置为

1μs。电荷泵(CP1 与 CP2)

电荷泵电路产生一个比 VM 高的电源,来驱动 H 桥的源端 DMOS 管。应用中,由于充放电的需

要,CP1 与 CP2 间需要接一个 0.01μF 的陶瓷电容。VCP 与 VMx 之间也需要接一个 0.1μF 的陶瓷电容

来存储电荷。

关断功能

当出现超过结温、VCP 过低等意外情况时,输出被关断。在启动时,低压关断电路(UVLO)可以关

断输出。

同步整流

当内部固定衰减时间电路触发,PWM 关断起作用时,负载电流会产生回流。在电流衰落的过程

中,MS35656/MS35656N 的同步整流电路会打开相应的 DMOS 管,用 RDS(on)电阻来短接寄生体二极

管,可以有效降低功耗。当检测到零电流时,同步整流被关断,以防止负载电流反向。

睡眠模式

当所有的控制输入脚接地,即 AENBL=APHASE=BENBL=BPHASE=0 时,并且低电平持续时间超过

2.8ms,MS35656/MS35656N 会进入低功耗睡眠模式,此时芯片内部所有模块关闭,包括 V3P3OUT 管

脚输出。当这几个输入控制脚中有一个变高电平,芯片会被重新唤醒,开始工作。

过流保护

MS35656/MS35656N 集成了过流保护功能,能够检测输出对电源、对地以及输出间短路。当检测

到短路时间超过 2.5μs 时,芯片将输出级关闭,关闭 20ms 后,芯片会尝试自动重新开启。

衰减模式

如下图所示,在 PWM 斩波期间,H 桥开启后,会驱动线圈电流达到设定的值。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当线圈电流达到设定的阈值后,H 桥可能工作在两种状态,快衰减或者慢衰减。

在快衰减模式下,当线圈电流达到设定的阈值后,H 桥会反向开启,让线圈中的电流迅速下降。 当线圈中的电流接近 0 时,H 桥会立刻关闭,防止出现反向电流。 在慢衰减模式下,线圈电流则通过开始双下管来进行衰减。 MS35656/MS35656N 支持快衰减、慢衰减以及混合衰减模式。通过 DECAY 脚,选择这几种模 式。 当 DECAY 脚的电压大于 2V 为高电平时,选择快衰减模式,触发 ITrip 后,电流运行相反方向的两 个功率管打开,衰减周期 18μs; 当 DECAY 脚的电压小于 1.3V 为低电平时,选择慢衰减模式,触发 ITrip 后,双下管打开,衰减周 期 18μs; 当 DECAY 脚的电压在 1.4V 到 1.9V 之间或者悬空时,选择混合衰减模式,衰减周期 18μs。 如下图 2、图 3 所示,触发 ITrip 后,混合衰减先从快衰减开始,持续整个衰减周期的 75%之后, 再进入慢衰减,整个衰减周期 18μs。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应用场景:

安防监控

舞台灯

玩具

机器人技术

医疗设备

更多资料更多型号推荐深圳 180 Maisie 2531 1976技术支持 样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