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APM32E030的I2C引脚一定要配置为OD模式吗

楼主(2025-08-30):
, 引脚, , ,
如题。
今天手滑没有把E030的I2C引脚配置为OD模式。我发现其也能正常通讯。
所以,是不是如果PCB板的信号不好的时候,也可以直接使用PP模式来增强信号质量?
P.S. 现在已经修改回来了

网友A:
这个必须要使用OD吧!
不然,共享总线冲突了,还不直接把GPIO烧掉

网友B:
官方要求必须是OD,但I3C就是Pull-Push模式了

网友C:
不用OD模式的话,当发生总线冲突时,芯片会被烧掉吧!
不过,100K的速率下,冲突时间也不大

网友D:
是的,如果PCB板信号质量不佳,可以尝试使用PP模式来增强信号。

网友E:
必须的。协议这么设计一定有它的用意。

网友F:
这个是协议规定的。
如果自行发挥,失去了兼容性

网友G:
从兼容性上考虑吧!
虽然没有尝试过,但我觉得通讯肯定还是正常的

网友H:
这个问题有意思了啊!没有研究过

网友B:
如果只是单主机的情况下使用PP模式的话,我估计对整个系统的影响并不大。
但如果从设备,或者其它主机在总线也同样使用了PP模式,这个问题可能就会麻烦多了,除了功耗会大幅上升,我认为还存在GPIO被击穿烧毁的可能性

网友D:
是的,OD模式有助于增强信号质量,特别是在长距离传输或者信号干扰较大的环境中。

网友B(2025-10-07):
还是要按照协议来处理的。
兼容性会大幅提高。
不过,如果自己局部使用,我觉得影响不大

网友I:
是的,如果PCB板信号不佳,可以尝试PP模式来增强信号质量。

网友J:
必须要用OD模式,防止电流倒灌!
如果信号较弱,可以更换为强上拉

网友K:
协议这么规定的,一定有其道理。
话说,人家也是通过拉低来检测总线冲突。如果使用推挽结构,低电平低不下去,总线冲突检测也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L(2026-04-15):
是的,APM32E030 的硬件 I2C 引脚(SCL/SDA)必须配置为复用开漏输出(AF_OD)模式

网友M:
APM32E030 的硬件 I2C 引脚必须配置为复用开漏(AF_OD)模式,这是 I2C 协议与芯片设计的硬性要求

网友N:
是,APM32E030 的硬件 I2C 引脚必须配置为开漏(OD)复用模式(AF_OD),这是协议与手册的强制要求

网友:
是的,APM32E030 的 I2C 引脚必须配置为开漏(OD)复用模式(GPIO_MODE_AF_OD),这是协议与硬件要求,不是可选项。

网友O:
是,APM32E030 硬件 I2C 引脚必须配置为复用开漏(AF_OD)模式,不能用推挽(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