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w51x单片机支不支持位带操作

楼主(2025-08-30):
//IO口操作宏定义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define output_offset 0x14
#define input_offset  0x10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output_offset)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PAout(0)=1;这样操作好像不行了,请指导!

网友A(2025-10-27):
用标准寄存器操作

网友B:
GD32W51x不支持传统位带,要改用寄存器直接操作或模拟位带。

网友C:
推荐用标准寄存器宏,代码清晰且可移植。

网友D:
不支持位带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