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AT32F437的SPI硬件CS引脚

楼主(2025-08-30):
阅读技术手册时,看到SPI的硬件CS引脚章节略有不明,请教各位大佬。

硬件SPI外设模块中HWCSOE位的置高与清零,代表CS引脚是输出检测,还是输入。

当设置为输出时,启动之后,CS引脚拉低,从而控制SPI从设备使能。

当设置为输入时,当CS引脚拉低,立即进入SPI从模式。

上面这个很好理解,如果我想要当空闲状态时为SPI从机,即此时如果CS引脚拉低,则立即进入从机模式。

当主动发送时,CS引脚由硬件做出动作。我要如何配置呢?

网友A:
可以通过查阅AT32F437的技术手册中关于SPI配置的章节来获取更详细的指导

网友B:
可以单独当做一个IO来做,置高的时候就置高,置低的时候就置低

网友C:
当主动发送时,CS引脚由硬件做出动作。我要如何配置呢? 此时就当IO口直接去控制它 强制拉低或者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