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该地址无可用调试信息或位于程序代码之外

楼主(2025-08-30):
我在使用STM32IDE调试STM32l486RG时,调试程序时出现提示信息:在地址"0x8000c46"处中断,该地址无可用调试信息或位于程序代码之外。
BOOT引脚已接地,程序配置地址为0x0800 0000。

网友A:
这是如何跳转过去的呢,从哪一步跳过去的。一步一步看看。

网友B:
可以调试确认

网友C:
BOOT引脚设置很有必要的

网友D:
虽然配置了Flash地址为 0x08000000,但实际烧录时可能因链接脚本错误或烧录工具配置问题,导致程序未从正确地址开始执行。

网友E:
中断向量表偏移可能未配置。

网友F:
可能是调试信息缺失或链接脚本错误。

网友G:
可能是Flash损坏或供电不稳定。

网友D:
更换调试器或SWD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