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无法下载程序到STM32G030F6P6

楼主(2025-08-31):
我正在使用STM32G030F6P6开发,但在通过SWD连接和编程芯片时无法通过CubeIDE和CubeProgrammer对芯片进行编程。

CubeIDE显示错误信息:

Error in initializing ST-LINK device.

Reason: No device found on target.

而CubeProgrammer报错:ST-LINK error (DEV_CONNECT_ERR)

过去我曾使用过多种F系列和G070芯片,从未遇到过这个问题。目前我已经测试了三块此类芯片,但均未成功。

网友A:
数据线没接好吗,线擦除试试看。

网友B:
通过SWD连接和编程芯片时无法通过CubeIDE和CubeProgrammer对芯片进行编程

网友C:
线缆问题?

网友D:
SWD协议版本不兼容?

网友E:
若程序设置了 L1级读保护,芯片会禁止调试接口访问,导致SWD无法连接。

网友F:
SWD接口接触不良或电源不稳定

网友G:
可能启动模式配置错误。

网友H:
更新CubeProgrammer和CubeIDE到最新版本。

网友D:
重新配置Cube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