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将 uint8_t 和 Char 数组转换为字符串和整数

楼主(2025-08-31):
如何将 uint8_t 和 Char 数组转换为字符串和整数?

如何在 STM32CubeIDE 中使用函数 (.substring(0,7)) ?

网友A:
哪个函数是C++的吧。

网友A:
如果是C++Jiu很容易实现。你用的是C还是C++

网友A:
uint8_t 转换为字符串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inttypes.h>

int main() {
    uint8_t num = 123;
    char str[4]; // 足够存储 uint8_t 的最大值 (255) + 空字符

    sprintf(str, "%" PRIu8, num);
    printf("字符串: %s\n", str);

    return 0;
}

网友A: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inttypes.h>

int main() {
    uint8_t num = 200;
    char str[4];

    snprintf(str, sizeof(str), "%" PRIu8, num);
    printf("字符串: %s\n", str);

    return 0;
}

网友A:
char 数组转换为整数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char str[] = "123";
    int num = atoi(str);

    printf("整数: %d\n", num);

    return 0;
}

网友A: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rrno.h>

int main() {
    char str[] = "255";
    char *endptr;
    long num;

    errno = 0;
    num = strtol(str, &endptr, 10);

    if (errno != 0 || *endptr != '\0') {
        printf("转换失败\n");
        return 1;
    }

    printf("整数: %ld\n", num);

    return 0;
}

网友A: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str[] = "123";
    int num;

    if (sscanf(str, "%d", &num) == 1) {
        printf("整数: %d\n", num);
    } else {
        printf("转换失败\n");
    }

    return 0;
}

网友A: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 {
    // uint8_t 转字符串
    uint8_t num = 150;
    char num_str[4];
    snprintf(num_str, sizeof(num_str), "%" PRIu8, num);
    printf("uint8_t 转字符串: %s\n", num_str);

    // 字符串转整数
    char int_str[] = "42";
    int converted_int = atoi(int_str);
    printf("字符串转整数: %d\n", converted_int);

    // char 数组处理
    char char_arr[] = "Hello";
    printf("char 数组作为字符串: %s\n", char_arr);

    // 将 char 数组视为 uint8_t 数组
    uint8_t uint8_arr[5];
    for (int i = 0; i < strlen(char_arr); i++) {
        uint8_arr[i] = (uint8_t)char_arr[i];
        printf("字符 '%c' 的 ASCII 值: %" PRIu8 "\n", char_arr[i], uint8_arr[i]);
    }

    return 0;
}

网友A: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limits.h>

// 安全地将字符串转换为 uint8_t
int safe_str_to_uint8(const char *str, uint8_t *result) {
    char *endptr;
    long val;

    errno = 0;
    val = strtol(str, &endptr, 10);

    // 检查转换错误
    if (errno != 0 || *endptr != '\0') {
        return -1;
    }

    // 检查范围
    if (val < 0 || val > UINT8_MAX) {
        return -1;
    }

    *result = (uint8_t)val;
    return 0;
}

int main() {
    char input[] = "200";
    uint8_t result;

    if (safe_str_to_uint8(input, &result) == 0) {
        printf("转换成功: %" PRIu8 "\n", result);
    } else {
        printf("转换失败\n");
    }

    return 0;
}

网友B:
应该有自带的标准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