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如何在STM32H7上配置SMBUS?

楼主(2025-08-31):
我用Nucleo-h745ziq开发板。要配置ADM1032温度传感器,这是一个兼容SMBUS的芯片。
该如何在STM32CUBIDE中配置SMBUS?需要使用哪个库?

网友A:
这个是属于哪个子库的?

网友A:
应该属于I2C的吧,可以在I2C的配置里设置。

网友A:
比如在这。

网友A:
中间件的下载需要一个ST的账户,登陆后就可以更新到本地。

网友B:
IIC协议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IIC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