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沁恒有422通讯的芯片嘛?
沁恒有422通讯的芯片嘛?官方没有看到,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2025-09-01):
您好,目前我司没有专门用于RS-422通信的芯片。可以使用我司带有串口的MCU或其他串口芯片配合RS-422收发器实现RS-422通讯。后面若有问题,可以邮箱(tech@wch.cn)具体沟通

网友A:
我不太了解沁恒是否有422通讯芯片,但你可以咨询他们的技术支持

网友B:
是的,沁恒有相关的芯片。你可以查看他们的产品目录

网友C(2025-10-09):
内置UART并支持422模式的MCU:例如 CH32V303、CH32F208 等高性能微控制器,其内置的UART外设支持硬件流量控制,可以方便地配置为半双工的RS-422模式。
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这是更常见和通用的选择。例如:
CH340 系列(如CH340G):这是经典的USB转串口芯片,需外部搭配RS422收发器(如MAX3490)使用。
CH382:一款专用的PCI/PCIe转多串口芯片,可直接支持RS-422接口。

网友D:
有的,找FAE咨询更准确方便的

网友E:
推荐你关注CH32V系列

网友F:
看到422就想到485

信号传输方式
RS-422:采用两对差分线(4线) 进行全双工通信,可同时收发数据。
RS-485:通常采用一对差分线(2线) 进行半双工通信,收发不能同时进行。
驱动能力与节点数
RS-422:一个驱动器对应多个接收器(1发多收),不支持多节点发送。
RS-485:支持多个驱动器挂在总线上(多发多收),通过使能控制实现。

网友G(2025-11-10):
沁恒没有专门针对 RS-422 通信的专用芯片,但可通过两类产品搭配或直接使用支持 RS-422 接口的芯片实现该通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