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L083最低功耗是多少,应该如何进行低功耗设计?

楼主(2025-08-31):
L083最低功耗是多少,应该如何进行低功耗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选择合适的睡眠模式,减少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B:
CW32L083的最低功耗可达600nA;
低功耗的设计,需根据应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降低功耗的方法之一就是:关闭与低功耗唤醒无关的所有外设。
低功耗例程,请参考CW32L083_StandardPeripheralLib_V...\Examples\PWR\目录下的例程。

网友C:
选择合适的电源电压,降低工作频率。

网友D:
CW32L083的最低功耗可达600nA很不错的产品

网友E(2025-10-09):
非常不错的低功耗产品

网友F:
ua级别功耗

网友G(2025-11-10):
STM32L083:待机模式下电流低至 0.29μA(3 个唤醒引脚),停止模式下电流为 0.43μA(16 个唤醒引脚),当停止模式下包含 RTC 且 20KB RAM 保留内容时,电流为 0.86μA,运行模式下电流低至 93μA/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