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能正常运行的gd32f4xx+lan8742的例程。

楼主(2025-08-31):
设计了一块板子,原先用stm32h723+LAN8742的方案,后面将单片机换成GD32F470了,板子还是那块板子,单片机换了后,调试其他外围设备,问题都不大,但网络始终调不通。后面用GD的网络例程,修改了phy-type和phy-address的宏定义。调试发现始终接收不到数据包。同样的板子用stm32H723,网络是正常。不知道论坛里面的大神,有没有能正常运行的gd32f4xx+lan8742的例程提供下。

楼主:
已经调试成功,修改gd32f4xx_enet.h就行。
//#define PHY_TYPE                         DP83848
#define PHY_TYPE                         LAN8700

//#define PHY_ADDRESS                      ((uint16_t)1U)                         /*!< phy address determined by the hardware */
#define PHY_ADDRESS                      ((uint16_t)0U)                         /*!< phy address determined by the hardware */

网友A:
后续使用可以参考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