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H759在stm32cubemx使用时选哪款mcu?

楼主(2025-08-31):
1. gd32f450在stm32cubemx中可以选stm32f429

2. 请问GD32H759在stm32cubemx中选哪个型号?

网友A:
GD32H759 与 STM32 系列中的 STM32H743/753 型号在硬件架构、外设配置等方面较为接近,因此在 STM32CubeMX 中可以尝试选择STM32H743xx或STM32H753xx作为替代型号进行初步配置。

网友B:
需要修改的,尤其是涉及到具体外设功能和寄存器配置的部分,以确保代码的正确性和兼容性。

网友C:
我建议您还是直接使用GD的库吧,别用ST的cubemx来配置GD的芯片,不稳

网友D:
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可以这么做,但是我觉得改动的地方是不是会很多啊?

网友E:
你也可以直接选择ST的H7系列试试

网友F:
这种你最好是直接先找个硬件兼容的来搞一下

网友G:
好像你选择H7的系列芯片应该就行,封装记得选择一样的好像就行

网友H:
GD32 与 STM32 虽然兼容度较高,但在部分外设细节、时钟配置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

网友I:
生成代码后需要结合 GD32H759 的数据手册进行针对性调整

网友J:
没这么玩过,一般都是直接用库函数直接自己手搓,等楼主搞定了请分享一下啊

楼主:
我初步试过用stm32h743代替, 但是程序跑不起来, 后来发现寄存器差很多. 不像gd32f450当stm32f429用生成的程序基本不用改

网友K(2025-11-09):
无法在 STM32CubeMX 中直接选择 “GD32H759” 或对应的 GD32 型号。

网友L:
STM32CubeMX 不直接支持 GD32 系列 MCU,因此无法在 CubeMX 中直接选择 “GD32H759” 或对应的替代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