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比较火的查漏电方法

楼主:
短路故障分为两类,对地短路和零火短路;选择耐压较高的安规电容或者其他无极性的电容,容量以不跳漏保计算选择;

1、火线对地短路,电容串联在火线里,断开零线,漏电流表顺着火线逐级向各个负载测量,有电流的为对地短路支路;

2、火线和零线之间短路,电容串联在火线中,合上零线,顺着负载查找电流,有电流的即为短路点;
那么还有两类故障,电容串联在火线中,火线对火线短路,应该是合上两相火线然后顺着负载查电流;
零线短路,电容串联在火线中,应该是断开零线总开关,然后顺着负载查电流;

网友A(2025-08-31):
我还在用电阻法

网友B:
大哥, 没有听懂, 有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 没有听懂, 有图吗?

这个还要图啊,就是串联一个电容,以小电流的方式,来测量漏电!

网友D:
各种电器负载不用断开吗?

网友E:
电流太小 不易判断。理论还行

网友F:
实际操作起来,有些麻烦啊。

网友G:
标准做法是用兆欧表,打到对应的电压档位测量,为什么要用这种土办法,兆欧表又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