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32V17测评]SPI功能测试读写W25Q64

楼主(2025-08-31):
   CH32V307 是沁恒(WCH)推出的基于 RISCV 内核的高性能 MCU,其集成的 SPI(串行外设接口)模块具备高速、多主从模式、灵活数据格式等特性,可满足工业控制、通信传输、存储扩展等多种场景下的外设互联需求。

一、CH32V317 的 SPI核心功能。CH32V307 /317 的 SPI 模块支持 主模式(Master) 和 从模式(Slave),可实现 一主多从或多主多从的拓扑结构,核心功能包括:
1.数据同步传输:通过 SCK(串行时钟)、MOSI(主发从收)、MISO(主收从发)三线同步传输数据,时钟速率可灵活配置;
2.片选控制:支持硬件 NSS(从机选择)引脚或软件模拟片选,方便管理多个从设备(如多片 SPI 闪存、ADC 等);
3.数据帧灵活配置:支持 8 位或 16 位数据帧长度,满足不同外设的数据宽度需求;
4.全双工/半双工/ simplex 模式:默认全双工(MOSI/MISO 同时传输),可配置为半双工(单线路双向传输)或 simplex(仅发送/仅接收),适配不同通信场景
二、关键工作特性
1. 高速传输性能
   最高 SCK 时钟频率可达 45MHz(基于 CH32V307 最高 144MHz 系统主频,时钟分频系数可配置为 2/4/8/16/32/64/128);
   支持 SPI 模式 0~3(通过时钟极性 CPOL 和时钟相位 CPHA 组合配置),兼容绝大多数 SPI 外设(如 Flash、OLED、传感器等)。
2. 中断与 DMA 支持
    中断机制:支持发送缓冲区空、接收缓冲区满、传输完成、错误(如 CRC 错误、溢出错误)等中断,可通过中断服务函数实时处理数据传输;
    DMA 功能:SPI 可与片内 DMA 控制器联动,实现无 CPU 干预的高速数据传输,减少内核负担,适合大数据量连续传输场景(如高速 ADC 数据采集、批量数据存储)。
3. 数据安全性与校验
     集成 CRC 循环冗余校验 模块,支持对发送/接收数据自动计算 CRC 值,可用于校验数据传输完整性(如与具备 CRC 功能的外设配合,提升通信可靠性);
     支持 SSM(软件从机管理)模式:可通过软件控制 NSS 引脚电平,灵活管理从机使能/禁用,避免硬件 NSS 引脚的限制。
4. 多 SPI 实例与引脚复用
    CH32V307 通常集成 2~3 个独立 SPI 外设(具体数量需参考芯片手册,如 CH32V307VCT6 含 SPI1、SPI2、SPI3),可同时连接多个不同类型的 SPI 设备;
     支持 引脚复用:SPI 引脚(SCK、MOSI、MISO、NSS)可映射到不同 GPIO 引脚,方便 PCB 布局设计。
三、典型应用场景
1. 存储扩展:连接 SPI Flash(如 W25Q 系列)、SPI EEPROM,实现程序存储或数据缓存;
2. 显示控制:驱动 SPI 接口的 OLED 显示屏(如 128x64 OLED)、TFT 屏(需配合显示控制器);
3. 传感器通信:与 SPI 接口的传感器(如加速度计 ADXL345、温湿度传感器 SHT3x、ADC 芯片 ADS1256)通信,采集数据;
4. 工业控制:连接 SPI 接口的 PLC 模块、变频器、编码器,实现工业设备间的同步数据传输;
5. 外设桥接:通过 SPI 与其他通信模块(如 SPItoUART 芯片、SPItoCAN 芯片)配合,扩展通信接口。

  下面进行实际测试,读写SPI Flash( W25Q 系列)实现程序存储或数据缓存,链接图
程序编写流程如下:
1 .初始化:初始化系统时钟、延时函数、调试串口和 SPI 外设。
2.识别 Flash:读取 Flash 的器件 ID,并打印其型号。
3.擦除测试:擦除 Flash 的第 0 个扇区(4KB)。
4.读取验证:读取刚擦除的扇区,确认数据全为 0xFF。
5.写入数据:将字符串 "CH32F103 SPI FLASH W25Qxx" 写入 Flash 的起始地址。
6..读取验证:再次从 Flash 起始地址读取数据,并打印出来,以验证写入是否成功。
/*
Master:SPI1_SCK(PA5)、SPI1_MISO(PA6)、SPI1_MOSI(PA7)。
本例程演示 SPI 操作 Winbond W25Qxx SPIFLASH。
注:
pins:
CS —— PA2
DO —— PA6(SPI1_MISO)
WP —— 3.3V
DI —— PA7(SPI1_MOSI)
CLK —— PA5(SPI1_SCK)
HOLD —— 3.3V

*/

#include "debug.h"
#include "string.h"

/* Winbond SPIFalsh ID */
#define W25Q80 0XEF13
#define W25Q16 0XEF14
#define W25Q32 0XEF15
#define W25Q64 0XEF16
#define W25Q128 0XEF17

/* Winbond SPIFalsh Instruction List */
#define W25X_WriteEnable 0x06
#define W25X_WriteDisable 0x04
#define W25X_ReadStatusReg 0x05
#define W25X_WriteStatusReg 0x01
#define W25X_ReadData 0x03
#define W25X_FastReadData 0x0B
#define W25X_FastReadDual 0x3B
#define W25X_PageProgram 0x02
#define W25X_BlockErase 0xD8
#define W25X_SectorErase 0x20
#define W25X_ChipErase 0xC7
#define W25X_PowerDown 0xB9
#define W25X_ReleasePowerDown 0xAB
#define W25X_DeviceID 0xAB
#define W25X_ManufactDeviceID 0x90
#define W25X_JedecDeviceID 0x9F

/* Global define */

/* Global Variable */
u8 SPI_FLASH_BUF[4096];
const u8 TEXT_Buf[] = {"I LOVE CHINA,I LOVE bbs.21ic.com too! "};
#define SIZE sizeof(TEXT_Buf)

/*********************************************************************
* @fn SPI1_ReadWriteByte
*
* [url=/u/brief]@brief[/url] SPI1 read or write one byte.
*
* @param TxData - write one byte data.
*
* [url=/u/return]@return[/url] Read one byte data.
*/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i = 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i++;
if(i > 200)
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i = 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i++;
if(i > 200)
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
* @fn SPI_Flash_Init
*
* @brief Configuring the SPI for operation flash.
*
* @return none
*/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
* @fn SPI_Flash_ReadSR
*
* @brief Read W25Qxx status register.
* ——BIT7 6 5 4 3 2 1 0
* ——SPR RV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
* @return byte - status register value.
*/
u8 SPI_Flash_ReadSR(void)
{
u8 byte = 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ReadStatusReg);
byte = SPI1_ReadWriteByte(0Xff);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return byte;
}

/*********************************************************************
* @fn SPI_FLASH_Write_SR
*
* @brief Write W25Qxx status register.
*
* @param sr - status register value.
*
* @return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_SR(u8 sr)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WriteStatusReg);
SPI1_ReadWriteByte(sr);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

/*********************************************************************
* @fn SPI_Flash_Wait_Busy
*
* @brief Wait flash free.
*
* @return none
*/
void SPI_Flash_Wait_Busy(void)
{
while((SPI_Flash_ReadSR() & 0x01) == 0x01)
;
}

/*********************************************************************
* @fn SPI_FLASH_Write_Enable
*
* @brief Enable flash write.
*
* @return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_Enable(void)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WriteEnable);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

/*********************************************************************
* @fn SPI_FLASH_Write_Disable
*
* @brief Disable flash write.
*
* @return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_Disable(void)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WriteDisable);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

/*********************************************************************
* @fn SPI_Flash_ReadID
*
* @brief Read flash ID.
*
* @return Temp - FLASH ID.
*/
u16 SPI_Flash_ReadID(void)
{
u16 Temp = 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ManufactDeviceID);
SPI1_ReadWriteByte(0x00);
SPI1_ReadWriteByte(0x00);
SPI1_ReadWriteByte(0x00);
Temp |= SPI1_ReadWriteByte(0xFF) << 8;
Temp |= SPI1_ReadWriteByte(0xFF);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return Temp;
}

/*********************************************************************
* @fn SPI_Flash_Erase_Sector
*
* @brief Erase one sector(4Kbyte).
*
* @param Dst_Addr - 0 —— 2047
*
* @return none
*/
void SPI_Flash_Erase_Sector(u32 Dst_Addr)
{
Dst_Addr *= 4096;
SPI_FLASH_Write_Enable();
SPI_Flash_Wait_Busy();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SectorErase);
SPI1_ReadWriteByte((u8)((Dst_Addr) >> 16));
SPI1_ReadWriteByte((u8)((Dst_Addr) >> 8));
SPI1_ReadWriteByte((u8)Dst_Addr);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SPI_Flash_Wait_Busy();
}

/*********************************************************************
* @fn SPI_Flash_Read
*
* @brief Read data from flash.
*
* @param pBuffer -
* ReadAddr -Initial address(24bit).
* size - Data length.
*
* @return none
*/
void SPI_Flash_Read(u8 *pBuffer, u32 ReadAddr, u16 size)
{
u16 i;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SPI1_ReadWriteByte((u8)((ReadAddr) >> 16));
SPI1_ReadWriteByte((u8)((ReadAddr) >> 8));
SPI1_ReadWriteByte((u8)ReadAddr);

for(i = 0; i < size; i++)
{
pBuffer[i] = SPI1_ReadWriteByte(0XFF);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

/*********************************************************************
* @fn SPI_Flash_Write_Page
*
* @brief Write data by one page.
*
* @param pBuffer -
* WriteAddr - Initial address(24bit).
* size - Data length.
*
* @return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_Page(u8 *pBuffer, u32 WriteAddr, u16 size)
{
u16 i;

SPI_FLASH_Write_Enable();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PageProgram);
SPI1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 >> 16));
SPI1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 >> 8));
SPI1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

for(i = 0; i < size; i++)
{
SPI1_ReadWriteByte(pBuffer[i]);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SPI_Flash_Wait_Busy();
}

/*********************************************************************
* @fn SPI_Flash_Write_NoCheck
*
* @brief Write data to flash.(need Erase)
* All data in address rang is 0xFF.
*
* @param pBuffer -
* WriteAddr - Initial address(24bit).
* size - Data length.
*
* @return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_NoCheck(u8 *pBuffer, u32 WriteAddr, u16 size)
{
u16 pageremain;

pageremain = 256 - WriteAddr % 256;

if(size <= pageremain)
pageremain = size;

while(1)
{
SPI_Flash_Write_Page(pBuffer, WriteAddr, pageremain);

if(size == pageremain)
{
break;
}
else
{
pBuffer += pageremain;
WriteAddr += pageremain;
size -= pageremain;

if(size > 256)
pageremain = 256;
else
pageremain = size;
}
}
}

/*********************************************************************
* @fn SPI_Flash_Write
*
* @brief Write data to flash.(no need Erase)
*
* @param pBuffer -
* WriteAddr - Initial address(24bit).
* size - Data length.
*
* @return none
*/
void SPI_Flash_Write(u8 *pBuffer, u32 WriteAddr, u16 size)
{
u32 secpos;
u16 secoff;
u16 secremain;
u16 i;

secpos = WriteAddr / 4096;
secoff = WriteAddr % 4096;
secremain = 4096 - secoff;

if(size <= secremain)
secremain = size;

while(1)
{
SPI_Flash_Read(SPI_FLASH_BUF, secpos * 4096, 4096);

for(i = 0; i < secremain; i++)
{
if(SPI_FLASH_BUF[secoff + i] != 0XFF)
break;
}

if(i < secremain)
{
SPI_Flash_Erase_Sector(secpos);

for(i = 0; i < secremain; i++)
{
SPI_FLASH_BUF[i + secoff] = pBuffer[i];
}

SPI_Flash_Write_NoCheck(SPI_FLASH_BUF, secpos * 4096, 4096);
}
else
{
SPI_Flash_Write_NoCheck(pBuffer, WriteAddr, secremain);
}

if(size == secremain)
{
break;
}
else
{
secpos++;
secoff = 0;

pBuffer += secremain;
WriteAddr += secremain;
size -= secremain;

if(size > 4096)
{
secremain = 4096;
}
else
{
secremain = size;
}
}
}
}

/*********************************************************************
* @fn SPI_Flash_Erase_Chip
*
* @brief Erase all FLASH pages.
*
* @return none
*/
void SPI_Flash_Erase_Chip(void)
{
SPI_FLASH_Write_Enable();
SPI_Flash_Wait_Busy();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ChipErase);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SPI_Flash_Wait_Busy();
}

/*********************************************************************
* @fn SPI_Flash_PowerDown
*
* @brief Enter power down mode.
*
* @return none
*/
void SPI_Flash_PowerDown(void)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PowerDown);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Delay_Us(3);
}

/*********************************************************************
* @fn SPI_Flash_WAKEUP
*
* @brief Power down wake up.
*
* @return none
*/
void SPI_Flash_WAKEUP(void)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0);
SPI1_ReadWriteByte(W25X_ReleasePowerDown);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2, 1);
Delay_Us(3);
}
程序配置注意:
1. 时钟配置:需确保 SPI 时钟(SCK)频率不超过从设备的最大支持速率(如部分低速传感器仅支持 ≤10MHz SCK);
2. 模式匹配:主从设备的 SPI 模式(CPOL/CPHA)、数据帧长度必须一致,否则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3. 中断/DMA 优先级:若多个 SPI 同时使用中断或 DMA,需合理配置优先级,避免数据丢失或传输冲突;
4. 引脚电平:CH32V307 的 SPI 引脚默认为推挽输出,需确认与从设备的电平匹配(如 3.3V 与 5V 设备需考虑电平转换,避免损坏芯片)。
5.关键函数解析:
SPI_Flash_ReadSR(): 发送 0x05 命令读取状态寄存器,主要用来检查 BUSY 位。
SPI_Flash_Wait_Busy(): 循环读取状态寄存器,直到 BUSY 位为 0。任何写操作(擦除、编程)后都必须等待。
SPI_FLASH_Write_Enable(): 发送 0x06 命令。在执行任何修改存储单元的操作前,必须写使能。
SPI_Flash_ReadID(): 发送 0x90 命令, followed by 3 dummy bytes and then reads 2 bytes (Manufacturer ID, Device ID).
SPI_Flash_Erase_Sector(u32 Dst_Addr): 发送 0x20 命令 + 24位地址,擦除指定 4KB 扇区。Dst_Addr 是扇区号,函数内部会 *4096 转换为字节地址。
SPI_Flash_Read(): 发送 0x03 命令 + 24位地址,然后连续读取数据。
SPI_Flash_Write_Page(): 发送 0x02 命令 + 24位地址,然后连续写入数据。一次最多写入一页(256字节),且不能跨页。
SPI_Flash_Write_NoCheck(): 封装了跨页写入的逻辑,但它要求目标区域已被擦除(值为 0xFF)。
SPI_Flash_Write(): 最智能的写函数。它先检查目标地址所在的 4K 扇区是否需要擦除(是否有非 0xFF 的字节),如果需要,则先读取整个扇区到缓存 SPI_FLASH_BUF,修改缓存中对应的部分,然后擦除整个扇区,最后将整个缓存写回。这确保了数据的安全性。

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u8  datap[SIZE];
    u16 Flash_Model;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 SystemCoreClock);

    SPI_Flash_Init();

    Flash_Model = SPI_Flash_ReadID();

    switch(Flash_Model)
    {
        case W25Q80:
            printf("W25Q80 OK!\r\n");

            break;

        case W25Q16:
            printf("W25Q16 OK!\r\n");

            break;

        case W25Q32:
            printf("W25Q32 OK!\r\n");

            break;

        case W25Q64:
            printf("W25Q64 OK!\r\n");

            break;

        case W25Q128:
            printf("W25Q128 OK!\r\n");

            break;

        default:
            printf("Fail!\r\n");

            break;
    }
    printf("Start Erase W25Qxx....\r\n");
    SPI_Flash_Erase_Sector(0);
    printf("W25Qxx Erase Finished!\r\n");

    Delay_Ms(500);
    printf("Start Read W25Qxx....\r\n");
    SPI_Flash_Read(datap, 0x0, SIZE);
    printf("%s\r\n", datap);

    Delay_Ms(500);
    printf("Start Write W25Qxx....\r\n");
    SPI_Flash_Write((u8 *)TEXT_Buf, 0, SIZE);
    printf("W25Qxx Write Finished!\r\n");

    Delay_Ms(500);
    printf("Start Read W25Qxx....\r\n");
    SPI_Flash_Read(datap, 0x0, SIZE);
    printf("%s\r\n", datap);

    while(1)
        ;
}

网友A:
模块确实强大,支持多种模式和高速传输

网友B:
测试流程看起来很详细,从初始化到读写验证,每一步都很清楚

网友C(2025-10-14):
测试结果如何?W25Q64的读写速度和稳定性表现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模块确实强大,支持多种模式和高速传输

哪几种模式??SPI2 3?I2S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