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无法通过I2C从传感器获取数值

楼主(2025-09-01):
通过I2C从传感器获取数值,但一直失败。系统总是跳转到这段代码:ldr sp,=_stack /* 设置堆栈指针 */

网友A:
I2C 配置错误?

网友B:
I2C 外设时钟是否已启用? I2C 时钟频率与传感器是否匹配。

网友C:
SDA 和 SCL 引脚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D:
中断或 DMA 冲突

网友E:
传感器地址或协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