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3.3V的DAC输出一个0到5V的模拟值

楼主(2025-09-01):
STM32G431KB输出一个0到5V的模拟值。但MAX DAC最大值只有3.3V。我可以在STM32CubeIDE中修改DAC的输出范围吗?还是必须通过外部电路实现? 怎样将3.3V电压放大到5V?

网友A:
STM32G431KB 的 DAC 输出范围由其参考电压 VREF+ 决定,默认情况下最大输出为 3.3V,无法通过 STM32CubeIDE 直接修改 DAC 的输出范围至 5V。

网友B:
用运算放大器构建非反相放大器。

网友C:
用专用电压放大芯片如AD8250

网友A:
修改 DAC 参考电压不可行,超出芯片供电电压,会损坏芯片。

网友D:
若对精度要求高,可选择 AD8250 等专用放大芯片。

网友E:
不可直接修改 DAC 参考电压至 5V,否则会损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