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无法启动调试: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楼主(2025-09-01):
无法启动调试: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Device debug script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目前仍未解决。
!MESSAGE 最终启动序列错误:
Device debug script

!STACK 1

org.eclipse.core.runtime.CoreException: Device debug script

at org.eclipse.cdt.dsf.concurrent.Query.get(Query.java:112)

at org.eclipse.cdt.dsf.gdb.launching.GdbLaunchDelegate.launchDebugSession(GdbLaunchDelegate.java:251)

at org.eclipse.cdt.dsf.gdb.launching.GdbLaunchDelegate.launchDebugger(GdbLaunchDelegate.java:108)

at org.eclipse.cdt.dsf.gdb.launching.GdbLaunchDelegate.launch(GdbLaunchDelegate.java:96)

at com.st.stm32cube.ide.mcu.debug.launch.DSFDelegate.launch(DSFDelegate.java:306)

at org.eclipse.debug.internal.core.LaunchConfiguration.launch(LaunchConfiguration.java:803)

at org.eclipse.debug.internal.core.LaunchConfiguration.launch(LaunchConfiguration.java:716)

at org.eclipse.debug.internal.ui.DebugUIPlugin.buildAndLaunch(DebugUIPlugin.java:1021)

at org.eclipse.debug.internal.ui.DebugUIPlugin$2.run(DebugUIPlugin.java:1224)

at org.eclipse.core.internal.jobs.Worker.run(Worker.java:63)

网友A:
ST-Link是否有正确连接?

网友B:
检查 USB 连接是否稳固

网友C:
尝试更换 USB 端口或线缆。

网友D:
开发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E:
用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F: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G:
更新 ST-Link 固件,更新 STM32CubeIDE 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