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ADC调不准,怎么办

楼主(2025-08-31):
有遇到过的没,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A:
设置校准一下

网友B:
VREF+ 波动或噪声较大,会导致 ADC 转换结果不准确。

网友B:
用低噪声的 LDO 或基准电压源为 VREF+ 供电。

网友C:
将 VDDA 和 VSSA 与数字电源和地分开布线。

网友D:
输入信号路径过长或未屏蔽,容易引入噪声。

网友E:
ADC 时钟频率过高可能导致转换精度下降。

网友F:
采样时间过短?增加采样时间,尤其是对高阻抗源或低频信号。

网友G:
温度变化可能导致参考电压和 ADC 偏移漂移。

网友:
在ADC输入端并联一个滤波电容,以稳定采样电压

网友H:
在软件中对采样结果进行补偿

网友I:
多次采样取平均值。

网友J:
不准是什么概念?随机性的还是直流分量等等?

网友K:
采样时间不足、分辨率设置错误或对齐方式不当。

网友L:
使用ADC自校准功能

网友M:
使用屏蔽线缆或屏蔽罩,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N:
使用独立的模拟电源和地线,避免数字电路的干扰。

网友O:
使用移动平均滤波或中值滤波算法

网友P:
ADC的精度高度依赖参考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Q:
ADC参考电压(Vref)不稳定或噪声大,会导致转换结果波动。

网友I:
对ADC采样数据进行滤波和平均处理,减少随机误差。

网友R:
增加参考电压滤波

网友:
参考电压存在噪声或不稳定,会导致采样值偏差。

网友S:
在参考电压引脚附近添加滤波电容

网友T:
采样时间过短会导致信号未充分稳定,导致ADC值偏差。

网友U:
STM32的ADC输入阻抗一般要求不超过513.6kΩ,若使用兆欧级电阻,可能引发采样不准问题。

网友V:
使用低噪声、高精度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W:
因为前端电路和AD内部失调以及基准电压问题,会带来零点误差和增益及满度误差,需要手工校准。

网友:
看测量对象,如果变化很慢可以用电容稳定。

网友X(2025-11-02):
输入信号路径过长或者未屏蔽,很容易引入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