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高速采定时器中断延迟,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25-08-31):
跑高速采样定时器中断有明显延迟,谁遇到过

网友A:
提高中断优先级,缩短 ISR 执行时间。

网友B:
尽量减少使用 __disable_irq() 和 __enable_irq(),尤其是在高频中断场景中。

网友C:
配置定时器触发 DMA 传输,将采样数据直接存储到内存,减少 CPU 参与。

网友D:
如果可能,使用定时器的输出比较或 PWM 功能直接触发其他外设(如 ADC),减少软件干预。

网友E(2025-10-20):
还真没遇到过,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