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偶尔出现接收FIFO溢出导致丢帧的问题

楼主(2025-09-01):
在项目中遇到了接收FIFO溢出这个问题,经过测试导致溢出的原因似乎是接收数据到FIFO后没有触发中断,导致没能接收数据并清除FIFO因此溢出。测试过程中发现在如果只是接收数据不处理并不会出现FIFO溢出问题(数据的解析处理并没有在中断中,在中断中采用消息队列通信,所以应该不是中断处理时间过长导致的),只要我在应用层调用CAN的发送接口(使用的是GD32F103),通信就会偶尔出现FIFO溢出问题,所以想请问一下,CAN外设的发送接口会对接收或接收中断产生什么影响吗

楼主:
原因已查明:有一个线程在不断判断系统参数是否变化进行自动保存,保存操作了片上FLASH,片上flash在写操作期间会关闭所有中断,导致中断无法响应。

网友A:
不错,问题解决会来反馈

网友B: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C:
CAN外设通常有2个FIFO,每个FIFO包含3个邮箱,最多缓存6个报文。

网友D:
软件处理不及时

网友E:
硬件FIFO深度不足是溢出的直接原因。

网友F:
CAN 控制器无法缓存新帧,只能丢弃,上层应用收不到该数据。

网友G:
CAN接收中断优先级过低,被其他任务或中断阻塞,导致数据未及时取出

网友H:
减少 FIFO 堆积、提高软件处理能力、合理配置硬件资源。

网友I:
优化中断服务程序,减少不必要的操作

网友J:
选择具有良好抗干扰性能的芯片和设备,减少噪声和抖动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K:
CAN 总线负载过高

网友L:
选择支持更大FIFO容量的控制器。

网友M:
CAN总线终端电阻匹配、线缆布局合理,避免因信号反射或干扰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N:
启用 DMA 传输

网友O:
总线上节点频繁发送数据,导致接收端FIFO来不及处理新帧

网友P:
增加接收 FIFO 的深度。

网友Q:
接收中断服务程序(ISR)或主循环中读取 FIFO 的速度跟不上接收的速度。

网友R:
当CAN总线上的通信负载过高时,报文传输频率增加,接收节点可能来不及处理所有报文,从而导致FIFO溢出

网友S:
CAN 接收中断的优先级太低,导致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阻塞,不能及时响应,从而 FIFO 堆积。

网友T:
缩短数据提取周期可避免缓冲区堆积。

网友U:
优化通信协议,减少不必要的报文传输。

网友V:
改进代码逻辑,减少不必要的延迟,提高处理效率。

网友E:
可以通过降低总线速率来减少单位时间内传输的数据量

网友W:
增加接收缓冲区大小

网友X:
选择更大容量的CAN控制器

网友Y:
DMA可自动将数据从FIFO搬运至内存

网友Z:
中断处理不及时

网友M:
合理安排CAN节点的布局和电气设计,减少节点之间的干扰,减少噪声和抖动的产生。

网友AA:
中断处理耗时过长

网友AB:
一旦 FIFO 已满,新帧将无法再存入,CAN 控制器只能丢弃该帧,并可能产生溢出标志

网友AC:
选择容量大的FIFO控制器可存储更多数据,便于处理大量输入输出。

网友AD:
调整中断程序,去掉多余步骤,让单片机更快响应。

网友AE(2025-11-09):
CAN 总线数据接收速率 > MCU 处理速率」,或「FIFO 深度配置不合理」「中断 / 轮询机制设计缺陷】

网友AF:
在应用层创建两个独立缓冲区,交替存储接收数据,避免单缓冲区被覆盖的风险。例如,使用环形队列或乒乓缓冲结构

网友AG:
硬件FIFO深度不够,数据传输就会溢出,就像杯子里的水太多会溢出来一样。

网友AH:
处理速度跟不上,试试增加缓冲区或优化数据接收算法。

网友AI:
增加缓存或优化总线控制,减缓数据发送速率。

网友AJ:
可能是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需提升CAN中断优先级,确保及时响应。

网友AK:
优化代码,去除多余等待,提升执行速度。

网友AL:
通过简化中断触发条件,减少服务程序中冗余代码,提高响应速度和效率。

网友AM:
减少数据传输量的方法之一就是减慢总线速度,这样每个传输周期传送的数据就会减少。

网友AN:
可能是CAN控制器缓存满了,或者优先级配置不对。检查缓存大小和优先级设置。

网友AO:
通过优化数据提取速度,可以有效减少缓冲区过载风险。

网友AP:
每个CAN外设配有两个FIFO,每个FIFO里头有3个邮箱,能存6个报文。

网友AQ:
提升通信效率,简化报文流程,降低数据传输量。

网友AR:
增加CAN控制器容量是为了处理更多数据或设备,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AS:
DMA能自动把FIFO中的数据搬到内存,方便处理。

网友AT:
核心原因是接收数据的 “产生速率” 短暂超过 “处理速率”,且偶发性通常和总线负载波动、中断优先级不合理、FIFO 配置 / 处理逻辑缺陷、硬件时序异常等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