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CDC BOOST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25-09-01):
输入2.5-5V,输出20V/150MA,有没有合适的BOOST芯片啊?

网友A:
xch
上面那颗不能用。下面这颗可能可以。

网友B:
最简单找卖芯片让他们推荐型号 还能骗样品

楼主:
这个没试过,之前用的效率很低,发烫,带载电压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找卖芯片让他们推荐型号 还能骗样品

有技术支持的代理商就还好点

楼主:
这是3V输入,输出20V的空载和负载的输出波形,空载的功耗也不小,带载后输出幅值就掉得严重

网友A:
你实物是什么样的
测效率 最好是输入线粗短 输出线也粗短接电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