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32G144K246-LQFP100/64, 9/1已回 ,9/3 可能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楼主(2025-09-01):
https://www.stcaimcu.com/thread-19786-1-1.html

DSP型 32位8051,DSP型 真1T 8051,
STC32G144K246, 9/1 已回 ,小名 Ai8052U
9/3 可能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网友A:
什么情况?害得我仔细数了数图片的引脚,是100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害得我仔细数了数图片的引脚,是100个脚

STC32G144K246,144K SRAM, 246K Flash,
===LQFP100/64,【后期会有:LQFP48,QFN100/6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害得我仔细数了数图片的引脚,是100个脚

转载:STC32G144K246,2025/9/2 信息
P0口 跑马灯 演示,终于成功了
后续先化一周时间移植 ISP下载 / USB仿真部分
待成功后,再全面功能测试

楼主:
征集发挥STC32G144K246性能的实验箱方案
===DSP+模拟大师,STC32G144K246-支持32位/8位8051指令,74MHz
===TFPU【浮点+三角函数】@230MHz, PWM@230MHz
===144K SRAM, 246K Flash, LQFP100/64/48

2组独立 真12位ADC, 2组独立 12位DAC,
4组独立运放 / PGA, 4组独立比较器
STC32G144K246的2个独立高速【12位DAC】直接在内部
===输出到 【内部运算放大器OPA输入 / PGA】,再输出
===或输出到【内部比较器】输入

USB 2.0,Full-Speed,16个双向端点,支持4种端点传输模式
2组 CAN-FD !!!  3组 Lin; 2组 I2S
DMA-P2P/外设直接到外设, DMA支持 :
        TFT-i8080/M6800接口, QSPI, 3组独立的SPI, 2组独立的I2C
        8组USART, 可分别支持异步串口UART或同步串口SPI
        2组独立的12位ADC;2组独立的12位DAC;
        24-通道, 6组周期不同高级16位PWM定时器:
        3 组 4 对互补PWM(PWMA/PWMC/PWME),方便控制 3组3相电机
        3 组 4 个单独PWM(PWMB/PWMD/PWMF)
T0/T1/T2/T3/T4, T5/T6/T7/T8, T9/T10, T11, T17/T18, 14个24位定时器
RTC-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实时时钟

网友B:
请注意:今天才在群里看到原来贴里的 246 是对的。不是丝印里的256K。(10K内部占用了)

网友C:
什么价格啊??